西门子接触器怎么分辨真假

楼主(2017-04-15):
哪位大神能指教下西门子接触器3ts3411怎么分辨真假的

网友A:
这个我倒是很少遇到假的,不过仿品还是有着共同的特点,做工明显粗糙,分量肯定要小,谈这个前提是楼主一定要接触过真的西门子接触器,如果从未接触就无从对比

网友B:
西门子在中国大肆行贿搞乱了整个中国,请大家拒绝西门子:不选用西门子那就不要担心假货,而且西门子变频器、PLC、直流驱动器、伺服驱动器等均频频起火

网友C:
这很正常,西门子很多东西选择需要很注意,一般板子绝缘等级比较低,要选择适应环境器件,一旦不注意,特别像上海临港等海边的厂家,因为空气中含有盐分,很容易引起击穿故障的发生。

网友D(2017-06-05):
只要是有名气的,并且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都难免有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