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F冗余控制器经常自动切换

楼主(2017-04-16):
不知道原因出在哪,求大神们帮助!

网友A:
是不是有一个控制器有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一个控制器有故障了??

都是正常的,没有报故障

网友B:
看一下系统设置是不是选择了交互式工作模式

网友C:
REDBTR-P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D:
有可能有一点控制器供电电源会经常出问题

网友E:
有时候得看看控制器下面挂的通讯的PLC或者卡件等,是不是通讯有些问题,也会导致控制器在不断的切换

网友F:
你的软件版本是不是freelance 2013?  freelance 2013有很多bug。建议你找ABB售后要一个freelance 2013 sp1升级一下就好了。我之前的项目也出现你的这个问题。升级以后问题全没了。

网友G(2017-05-31):
引用 网友F:
你的软件版本是不是freelance 2013?  f...

实施升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