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MP277和CPU226通信

楼主(2017-04-16):
问:请教各位高手,触摸屏MP277能不能同时跟2个S7-200的CPU226通讯,如果能的话需要怎样操作

答:1,S7-200和触摸屏通讯可采用DP通讯方式。S7-200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设定。
2,wincc flexible中,在“项目”------“通讯”------“连接”中选择通讯驱动程序,里面有选择simatic S7-200。在其正下方“参数”视图中,触摸屏旁边“接口”下拉菜单中选择“IF1B”,“HMI设备”为默认,网络模块的配置文选择“DP”,最高站地址为126,主站数为1。右边“PLC设备”需要根据你PLC 的实际情况来设定,地址不同于触摸屏的地址就可以,扩展插槽如果DP线直接插在CUP上就为0,机架为0。
3,同样,在“项目”------“通讯”-----“变量”中添加你的PLC变量,这样就可以了。不过为了比较清晰明了的显示各个PLC变量,最好建立不同的变量文件夹,比如AI放在一个文件夹中,DI放在另一个文件夹中。

你之需要在“连接”中重复步骤2就可以建立第二个PLC的连接了,不过要记住两个PLC设备的地址不能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