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客户说机械手被压住,仔细检查之后:惊出一身冷汗

楼主(2017-04-16):
昨天客户说机械手被压住,仔细检查之后:惊出一身冷汗

楼主:
再来几个图片,实在惊悚

楼主:
顺便说一句:以前采用的是安全继电器,当时也是发生这种粘连,才改用双继电器串联.......

现在已经把设备改为LC1-D09BD的3个主触头串联做联锁处理,因为接触器主触头分断能力远大于继电器(继电器触头额定电流7A,而LC1-D09BD在25A均不会粘连,且接触器主触头分断间隙更大,3个串联更加快速断弧。而7A继电器可以看到明显火花)

网友A:
不知道这个继电器拖动什么东西的,如果是比较大的3A以上电感类电器,直流电器就更厉害,黏联很正常因为本身就使用不当。

楼主:
联锁的是客户方一个带续流二极体的电磁阀,功耗DC24V、55W,此前用欧姆龙的行货MY2NJ做联锁控制一直没有问题(偶尔有轻微火花但是持续运行近10年均没有发生粘连,只是出现触头烧蚀氧化无法有效导通,但是这种问题不会导致设备损害只是让主机无法正常作业罢了。此前MY2NJ的触点正常工作电流才5A,而这个额定电流是跟西门子一致:7A)

而我用西门子的PLC模块,其工作额定电流是0.7A带0.12A负载,也是频频短路、继电器粘连(西门子继电器额定电流最低2A,也是带0.12A负载)

网友A:
问题出在了继电器的线圈电路,断电时不能瞬时断开,没有放电电路,有延时而造成的触点拉弧黏联。

网友B:
好险,因为一个继电器差点造成大事故,估计楼主一夜未眠

网友C:
这种小型的继电器只用在容量很小的电气设备中,在偶厂控制柜中主要用在现场电磁阀的控制上,如果现场设备的耗电量大,则需要外加一个较大容量的继电器,这种小容量的继电器只做大容量继电器的线圈的通断控制。

此外为了防止现场断路造成的大电流对继电器的冲击,在控制柜输出侧接线端子上使用带熔断保险管的接线端子。

网友D:
我们知道其实继电器的触点保护要比Mosfet更加残酷,一般继电器的负载要比Mosfet大很多。
常见的直流大的负荷直流电动机,直流离合器和直流电磁阀,这些感性负载开关关闭,数百甚至几千伏的反电动势造成的浪涌会把触点寿命降低甚至彻底损坏。当然如果电流较小,比如在1A附近的时候,反电动势会造成电弧放电,放电会导致金属氧化物污染触点,导致触点失效,接触电阻变大。
这里要提一下,继电器始终是会失效的,我们做保护,主要是希望延长继电器的使用时间,因为触点始终会积碳,老化,其表面不如最初那样清洁。在继电器寿命临近后期时,其接触电阻会迅速增大。
一般常温常压下,空气中的关键 电介质击穿电压为200~300V.因此我们的目标一般是把电压控制在200V或更小的电压以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知道其实继电器的触点保护要比Mosfet更加残酷,...

顶回复。

网友E:
续流二极管坏了的吧,感觉好恐怖。

楼主:
反正:俺从此改用接触器做联锁,不省那145元(LC1-D09BD价格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