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手一个项目,欧姆龙PLC控制7轴伺服单独运动,求相似程序。

楼主(2017-04-16):
刚接手一个新项目,需要用到欧姆龙PLC控制7个伺服,7个伺服单独运动,由于以前没用过欧姆龙的PLC,不知怎么选型及控制,望做过相似工程的不吝赐教,邮箱cheng9643@163.com,QQ42810358,谢谢。

网友A:
一定是要用欧姆龙的产品吗?欧姆龙本体最多可以控制4个轴,可以选择用两个plc或是一个plc加定位模块(具体我也没用过),或是直接选择国产可以带8轴以上的plc,目前海为plc有一款可以直接带动8轴的,信捷有一款可以直接带动10轴的,不知道你还有其他什么附加的功能不

网友B:
两个CP1H就可以搞定了,你可以看我之前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CP1H就可以搞定了,你可以看我之前发的帖子

我有13个积分,为什么显示积分不够,能不能直接发给我邮箱或者QQ,谢谢!

网友C:
欧姆龙CP1H的确本体只能控制4轴,扩展定位模块价格不菲,建议用松下的一款好像可以带6轴,另外有可能建议你用国产信捷10轴的,那个我用了10多套现在没有坏一套,质量完全可以相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欧姆龙CP1H的确本体只能控制4轴,扩展定位模块价格不...

信捷什么型号的plc,10轴?的确是好东西,现在我们有很多设备都在6轴以上,用omron成本太高

网友E:
这个可以让代理商的技术人员给你提供一下技术服务,具体的话他们比较专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让代理商的技术人员给你提供一下技术服务,具体的...

网友G(2018-12-17):
信捷的东西不咋地,不稳定

网友H:
选一个串口运动控制器模块就好了,PLC用串口跟它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