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理图项目默认打开方式选择问题

楼主(2017-04-17):
EPLAN原理图项目,双击打开,默认会用Pro Panel打开

现在项目快捷方式也变成了Pro Panel图标

选择打开方式,有两个选项,都是Electric P8图标,选择打开还是跳出Pro Panel打开项目

请问怎么才能修改为默认用Electric P8打开项目呢?
软件版本为P8 2.6 HF3

网友A:
打开方式里面没有选择默认方式,然后eplan模式的吗?之前我电脑上的word文档和pdf经常混开,后面选择默认模式,然后选择你要的那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方式里面没有选择默认方式,然后eplan模式的吗?...

配置是默认的,但是就是会混开,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B(2018-06-26):
http://pan.baidu.com/s/1hs399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