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507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7-04-17):
有一个关于SS2的程序   PLSY D507 D509  K100 Y0  我居然找不到 d507d509的值  求大神指导

楼主:
整个程序中只有这一个D507 D509没发现赋予值

网友A:
是否有配合触摸屏使用呢,查找一下触摸屏上面的应该使用了这两个地址,直接在屏幕上可以操控的

网友B:
1、隐含赋值,就是用乘法运算取了高位数据,而高位数据在程序直接看不到滴;

2、通过第三方通讯或者上位机提供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配合触摸屏使用呢,查找一下触摸屏上面的应该使用了...

哦  。谢谢 我看看触摸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隐含赋值,就是用乘法运算取了高位数据,而高位数据在...

哦  谢谢提醒 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隐含赋值,就是用乘法运算取了高位数据,而高位数据在...

请问高位收据如何看

网友C:
怎么会有4个操作数?

网友D:
我去哦joijoi囧紧密每年可能将可能今年北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