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停送电具体操作

楼主(2017-04-17):
一台变压器后面的低配房装了2个电容补偿柜,这个停送电的时候如何操作,两个柜子都有开关

网友A:
跟其他低压馈出回路一样操作。停电时,先拉下每个低压回路的断路器、隔离开关,然后拉下变压器低压侧断路器、隔离开关,再切断高压断路器、隔离开关,停电过程结束。送电相反顺序。

紧急停电可直接拉高压断路器或低压断路器,断路器能承受切断负荷电流。

实际变电所运行时,停、送电没人去拉每个低压回路断路器,直接拉高压或低压断路器、隔离,不会有任何影响,机械寿命和电寿命还没到时,早就被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