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故障分析及解决方法(转载)

楼主(2017-04-17):
 电动机作为人们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动力提供者,在使用的过程中很多的电机会出现发热很严重的现象,但是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电机出现任何故障都会对生产造成影响,电气工作人员必须掌握有关异步电动机安全运行的基本知识和常见故障的处理方法,做到及时发现和消除电机事故隐患,保障安全运行。

电动机常见故障分为机械故障和电气故障两大类,电气故障包括:定子和转子绕组的短路、断路、及启动设备故障;机械故障包括:振动过大、轴承过热、定子与转子相互摩擦及有不正常噪音等。

一、电动机空载起动时的故障

1、现象:无声响又不转动

处理:

①先用万用表查看电动机接线端子处的电压,如果没有电压或者只有一相电压,说明电源没有接通或者供电电源有故障。

②如果电动机接线端子处三相电压基本平衡,说明电动机定子绕组接线有问题,最大可能就是中性点没接好或者引出线没接好。

2、现象:接通电源后,电动机只有嗡嗡声但不转动

处理:必须立即断开电源,然后再仔细查找原因

①单相运行首先检查电源,看是否是电源一相断线、熔断器一相熔断、接触器一相接触不好;再者检查电机定子绕组引出线,是否一相未接好。

②检查机棫部分是否被卡。这种故障在起动前检查电机时,看电动机能否轻轻转动,很容易发现

③电源电压过低或者▲形接法的电动机技接成Y形,并且带负载起动。只要测定电源电压及电动机接线方式是否正确就能发现。

3.现象:通电后起动电机,熔断器很快熔断(或过流保护动作)

处理:

①检查熔断器的额定电流与电动机容量不匹配。

②检查Y形接法的电动机是否被误接成▲形。

③电动机电源到接线端子之间的线路有相间短路或者对地短路。断开电源开关,拆开电动机接线头,利用兆欧表检查就能发现。

④电动机定子绕组或者引出线有相间短路或者接地。

二、电动机运行中的异常

电动机在运行中经常会出现一些不正运行现象,如:电动机振动、电动机过负荷、电动机声音异常、轴承和线圆温度升高、电流增大及转速变化等,这些异常虽然不会使电动机保护动作跳闸,但已影响到电动机的安全运行。某些异常运行的重要电动机,如不及时处理,不但会造成电动机本身故障,还会引起停机、停炉等重大事故。

1、电动机缺相运行

现象:电流表指示上升或为零;电动机本体温度升高,同时振动增加,声音异常。

处理:电动机的缺相运行就是三相电动机因某种原因造成回路一相断开时的运行方式。首先检查是电源缺相还是电动机定子回路的故障。防止电动机缺相运行的方法之一就是靠值班员的判断,发现后及时处理;二就是在电动机回路中加装缺相保护器。

2、电动机本体发热

现象:电动机在运行中本体温度和温升比正常运行时显著升高,而且电流增加。

处理:

①检查所带机械负荷是否有摩擦或卡涩现象。

②检查机械负荷是否增大,若是,应减少负荷,至温度稳定。

③检查电动机通风系统是否有故障,同时应降低负荷。

④检查电动机各相电流是否平衡,判断定子绕组故障还是缺相运行。

3、电动机发生振动

①电动机与所带机械中心不一致。

②电动机转子不平衡。

③电动机轴承损坏。

④电动机基础强度不够或地脚螺丝松动。

⑤电动机缺相运行。若电动机振动超出允许值范图,应立即停止电动机运行。

4、电动机声音异常

①电动机机械方面的原因:轴承声音不正常,如因缺油造成的,应立即加油;若轴承已损坏,应立即停止运行。

②电气方面的原因:查看电压及频率是否正常;查三相定子电流是否平衡,判断是否有断线现象或烧组内部有匝间短路情况。

三、电动机烧机

三相异步电动机烧机的原因总结可以分为;负载,电源、电机绝缘、缺相。

1、负载(过载):超过载运行,导致电机发热。或者电机启动频繁,导致电机过热。这种的烧机会出现电机内部定转子两端都会烧黑,烧黑的部位比较均匀(一般电机都有一个因定的运行功率,称之为额定功率,单位为瓦(W),如果在某种情况下使电机的实际使用功率超过电机的额定功率,则称这种现象为电机过载)。

2,电源:电压过低加上负载在额定情况下,电流加大,电机过热。电源电压过高,烧机。或者电机缺相运行。这种情况比较少,也很容易判断,主要是线路有烧灼的痕迹。

3、绝缘:电机内部绝缘不符合标准,存在匝间相间短路。或者内部接线错误。这种烧机与过载烧机有的时候容易混淆,定转子同样会烧黑,不过在短路部位会有明显的烧灼痕迹,比如有的时候会出现铜镏,绕组局部严重烧毁。

缺相烧机:

1、电动机是三角形接法:只会烧掉一相绕组,可以用兆欧表(摇表)测量出一相绕组对地绝缘破坏。

2、电动机是星形(Y)接法:有两相绕组会烧掉,可以用兆欧表(摇表)测量出两相绕组对地绝缘破坏。

四、电动机故障检测方法

1、电动机不转但有嗡嗡声:测量电动机接线柱,若三相电压平衡且为额定电压值,可判断是严重过载,检查的步骤:先去掉负载,这时电动机的转速与声音正常,可以判定过载或者负载机械部分有故障,若任然不转动,可用手转动一下电动机轴,如果很紧或转不动,再测三相电流,若三相电流平衡,但比额定值大,说明电动机的机械部分被卡住,可能是电动机缺油,轴承锈死,或损坏严重,端盖或者油盖装的太斜,转子和内膛相碰(扫膛)当用手转动电动机轴到某一角度时感到比较吃力或听到周期性的擦擦声,可判断为扫膛。

2、电动机转速慢且有嗡嗡声:这种故障表现为轴振东,若测得一相电流为零,而另两相电流大大超过额定电流,说明是两相运转,其原因是:电路或者电源一相断路,或电动机绕组一相断路。小容量的电动机可以用万用表直接测量是否通断。中等容量的电动机由于绕组多采用多根导线并绕多支路并联,其中若断掉若干根或断开一条并联支路时检查起来就比较麻烦,这样的情况通常采用相电流平衡法或者电阻法。电阻法用电桥测量三相绕组的电阻,如三相电阻相差百分五以上,电阻较大的一相为断路相。

3、接地故障的检测方法:用摇表检测电机绕组对地的绝缘电阻,当绝缘电阻低于0.2兆欧时,说明电机严重受潮。用万用表电阻档或校验灯逐步检查,如果电阻较小或者校验灯较暗说明该项绕组严重受潮,需要烘干处理,如果电阻为零或者校验灯接近正常亮度,那么该项已近接地了。绕组接地一般发生在电动机出线孔,电源线的进线孔或绕组伸出槽口处对于后一种情况,若发现接地并不严重,可将竹片或绝缘纸插入定子铁芯与绕组之间,如经检查已不接地,可包扎并涂绝缘漆后继续使用。

4、绕组短路故障的检测方法:绕组短路情况有匝间短路,相间短路。1、利用兆欧表或者万用表检查任意两相间的绝缘电阻,如发现在0.2兆欧一下或为零说明是相间短路。(检查时应将电动机引线的所有连线拆开) ;2、分别测量三相绕组的电流,电流大的为短路相; 3、用短路探测器检查绕组间短路 ;4、用电桥测量三相绕组电阻,电阻小的为短路相。

5、电动机运转时有噪声:故障分电动机的机械部分和电磁部分,区分方法:先使电动机通电运行,仔细听运转的声音,然后停电,让电动机借惯性继续运行,若这时不正常的声音消失,说明是电动机电磁方面的故障,否则是电动机机械方面的故障。

机械噪声:1、轴承发出的噪声,可能是轴承钢珠破损,润滑油太少,这时,将一螺丝刀头部顶在轴承油盖得外面,柄部附耳旁,可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2、空气摩察产生的噪声。这种声音很均匀,不是很强烈,可判断为正常。 3、电动机扫膛引起的噪声,这种噪声的特点是有嚓嚓的声音,对于刚修过的电动机,运行时若发现有噪声,可检查电流是否平衡,转动是否灵活,转速是否达到额定转速,如无以上问题,可能是定子槽内绝缘纸或竹屑突出于槽口外,致使转子与其相摩察这时声音的特点是既尖又高。

电磁噪声:1、转子和定子长度配合不好,转子长度指一个轴承到另一个轴承的距离,定子长度指从一个轴承室到另一个轴承室的距离,正常情况下,定子长度比转子长度略长一点,如相差太多,可能出现一种低沉的“嗡”声。 2、转子轴向移位,这种移位也可能发生电磁噪声,而且造成空载电流增大,电动机的电池性能降低。 3、定子,转子槽数配合不当,装配过程中错装了另外的转子。 4、定子转子间气息不均匀,定子转子失圆,也可能是轴有轻微的弯曲等。

电动机绕组缺相,匝间短路,相间短路,过载运行等均能引起电磁噪声。

6、定子绕组接地:1、冒烟法:对于接地绕组,在铁芯与线圈间加以较低电压,用调压器调节电压,限制电流在5安内,以防烧损铁芯,电流通过接地点时,在故障处产生热量,绕组绝缘会冒烟,甚至产生火花,从而发生故障点。 2、电流定向法:将故障的一相首相和尾相相连,接入被测电路,线圈内的电流方向如图,两电流一同流向接地点,在槽顶放一小磁针,逐槽移动,小磁针改变方向的地点,就是接地点所在槽,再把小磁针沿着槽做轴向移动,小磁针在故障点又会改变方向,那么这点就为接地点。

为了保证异步电动机的安全运行,电气工作人员必须掌握有关异步电动机的安全运行的基本知识,加强巡回检查和维护,做到尽可能地及时发现并消除电动机的事故隐患,保证电动机安全运行。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B(2018-01-01):
看不懂,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