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的星形连接与三角形连接

楼主(2017-04-17):
在分析三相交流电路中的负载连接方法及关系时,必然要联系到线值及相值的关系,为理解其概念,首先应掌握有关定义。

    1)线电压。指相线(火线)与相线之间的电压,即L1(U) 、L2(V)与L3(W)两两之间的电压,通常用U线表示。我国低压供电系统中的线电压为380V,高压供电系统中的线电压为10kV、35kV、110kV等。

    2)相电压。指电源的每相绕组或每相负载两端的电压,通常用U表示。低压供电系统中的相电压为220V,高压10kV供电系统中的相电压为5.8kV。

    3)线电流。指流过相线中的电流,通常用I线表示。

    4)相电流。指流过电源每相绕组或每相负载中的电流,通常用I表示

        不能笼统地说,380V就是线电压,220V就是相电压。确切地说,对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来说380V是线电压,220V是相电压,这是无可争议的;但对负载而言则应另当别论,由于负载有星形 ( Y形)接法、三角形(△形)接法两种接线方式,例如:负载为△形接法时,负载的相电压等于电源的线电压,即△接时的相电压也是380V。另外,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给一台电焊机接上两条相线,此时,电焊机的相电压是380V,一般称为单相380V。

        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中的负载有两类,即单相负载与三相负载。凡有两条引出线的电器或设备,如电灯、电炉、电风扇、电冰箱及电焊机等都是单相负载;另一类有U、V、W三个接线端的设备,如三相异步电动机等是三相负载。

        负载接到三相电源上去,有Y形与△形两种连接方式。负载以何种方式与三相电源连接,主要是根据负载的额定电压和电源电压来决定。

1负载的星形连接

        将三相负载的一端分别接到三相电源的3条相线上,另一端接在零线上,称为负载的星形连接,如下图所示。

        如果三相负载的性质(电阻性、电感性或电容性)和大小都相同,则称为三相对称负载或三相平衡负载。由于三相对称负载的三相电流矢量和等于零,因此,星形连接点电位也为零,此时可以不接零线,即可采用三相三线供电方式,如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的星形连接点不必接在零线上。

        星形连接时,电源的线电压是负载相电压的√3倍,即:

    U线=√3U  即380V=1.732*220V

        相位上,线电压超前其对应的相电压30度。

        线电流等于相电流,即I线=I

2负载的三角形连接

        将三相负载依次接在三相电源的两根相线之间,接入顺序是:A相负载的末端接B相负载的始端;B相负载末端接C相负载的始端;C相负载末端接A相负载的始端。如下图所示:

        三角形连接时,由于三相负载跨接在两根相线之间,可以看出,负载的相电压等于电源的线电压,即

   U=U线

        电源的线电流等于负载相电流的√3倍,即I线=√3I且线电流相位滞后于相电流相位30度。

网友A:
讲解的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