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驱动问题?

楼主(2017-04-17):
我单位有一15KW变频器驱动一15KW 8极交流异步电动机作为搅拌机驱动,电缆长50米直连经常烧电机绕组,且变频器不报故障变频器输入输出电压正常,电机接线端子测电压在1200V左右
不知什么原因?
                                                                                           恳请老师帮忙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15KW 8极交流异步电动机应该是AC380V的电机吧,怎么可能电压高达1200V?

你的万用表不行呀!

你直接用电机驱动搅拌机试一下,看电流多大再说吧:如果是维修的话估计维修绝缘没有达到B级:用变频器的话最低也是B级绝缘

网友B:
15千瓦的电机怎么可能有那么高的电压啊,输出应该是380伏的,你用什么万用表,是数显的,那个量不了,变频对它有干扰啊,有变频的要用指针势万用表啊,变频也不是什么电机都可以用啊,改用四级的试一试

楼主:
变频器输出端测量电压400V;电动机接线端子侧电压1000多。

网友C:
有待各位大师解答,我得好好学习下

网友D:
是6极标准电机 ,测量三相输出电流 如在额定电流以下,三相电流相差不超过3%,建议更换变频器。或者加输出三相电抗器试试。原因上高次谐波多,引起的。

网友E:
电机电缆太长,建议加输出电抗器,这是变频器说明书中介绍的。

网友F:
变频器到电机端电缆50m简易用输出电抗器,还有就是保护参数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电机电缆太长,建议加输出电抗器,这是变频器说明书中介绍的。

网友H:
电缆有问题吧,不要用数字表测

网友I:
改用指针表测下输出看看,另外把变频器里的电机能数根据 电机铭牌参数对应的输入下看看

网友J:
如果,你输入是380的,变频器输出也是,你电机端子1200V,可以明确告诉你,你的万用表不行,换个好的或者指针式的!

经常烧绕组

先看下你电机铭牌,电流是多少,再看变频器实际指是多少,然后变频器负载等相关保护参数设置好!

网友K:
1、常用的测电压的表计是在50HZ的状态下,而通过变频器后,电压波形不是交流正弦波,所以测的电压是不正确的。2、距离长,应该加电抗器

网友L:
是不是变频器整流是530V左右吧

网友M(2017-05-31):
电缆长了需要加电抗器吧,你查查变频器说明书看看,以说明书为准

网友N:
你用指针式万用表查着试试,数字的测不准的

网友O:
第一种,变频器在选型中如果你用通用型变频器带负责,输出不稳定,载波频率过低 普通转速过低都会使电机发烫烧掉。

第二种,搅拌机是否配置变速箱;

变频器是感应型负载,尽量选标准的工程型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