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保养|独家发布】供水设备技术常见问题以及解决方案

楼主(2017-04-18):
  1、进水压力正常,但触摸屏上进水压力显示为 0-MPa:可能是进口压力变送器未接,或接线不正确,或该器件已坏,如已坏请更换。

  2、进出水压力与实际值偏差很大:在触摸屏压力设定中较准压力值。

  3、水泵热故障:检查热继电器是否已动作,调整额定电流。检查水泵工作原因。

  4、负压报警或市政无水报警:市政管网压力过低,待压力上升到负压解除值时报警自动解除。无水报警;检查稳流罐,是否真缺水。待水位恢复报警自动解除。

  5、变频器故障或损坏:根据变频器使用说明书查找故障原因并进行解决或更换变频器。

  6、变频器频繁报过流故障,可能的原因及解决办法如下:
  A. 阀门开得过大,水泵过流导致电机过流:关小出水阀门。
  B. 运转不灵活,水泵有摩擦或卡滞现象:检查轴、轴承和叶轮,清除泵内异物。
  C. 线路或触点接触不良导致不完全缺相:紧固各接线端子,检查接触器等元件。
  D. 电源电压过低导致电流增大:解决电源问题。
  E. 电机或电缆绝缘电阻不够,漏电流很大:修理电机或更换电缆。
  F. 变频的输出回路存在短路现象:排除短路故障。

  7、手动正常自动不正常:检查安装是否正确作通断电测试;检查熔断器、工作方式选择开关等恢复供电。

  8、过载指示灯经常亮:重新整定热继电器,关小水泵出水闸阀,更换热继电器。

  9、加减泵频繁:重新设置相关参数,重新调整 PID 参数。

  10、水泵故障,解决办法如下:
  A.部分泵不能工作:检修水泵,检查有无接触不良、霉点,电器原件损坏;控制回路脱线。
  B.水泵不出水:打开阀门,去除阻塞物;调整电机转向,排尽泵内气体;减少弯道;重新选型。
  C.功率过大:关小阀门调节流量;更换轴承。
  D.流量不足:按不出水原因排除;去除阻塞物,调整阀门开度、电源电压;更换叶轮。
  E.杂音振动:稳固管路;排气;消除气蚀;更换轴承;调整按电机发热情况处理。
  F.电机发热:关小出口阀门;检查排出;更换轴承;调整电机电源。
  G.水泵漏水:更换机封;焊补或更换泵体;修整密封面;紧固螺栓、螺母。
  H.管路渗漏:检查渗漏原因,找专业焊工焊补或更换。
  I.管阀连接密封面渗漏:紧固螺栓;装正密封垫或更换或更换密封垫。
  J.缺水保护液位器失效:调整线路至正常;更换液位器。
  K.压力传感器、安全阀失效:调整连接至正常;更换器件。
  L.止回阀、蝶阀失效:调整修复至正常;更换器件。
  M.水泵突然发出异常响声:检修泵内是否有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