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c7.3版本怎么查看不了OPC连接

楼主(2017-04-18):
我可以使用力控能读取到本机的OPC服务器有哪些,

但是我用7.3版本的OPC

应该没用装失败吧。

OPC一直显示联网计算机尚未检查是否装有OPC DA服务器。

然后打开后又没用需要用的OPC服务器。

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没分,可怜,自己顶顶

网友A(2017-07-03):
我怎么找不到,是不是还要装其它软件

网友B(2018-04-12):
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网上都找不到解决方法,悲催,看来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B:
问题解决了,wincc版本的问题,我的版本是V7.3.0.0 最后一位是0所以OPC不好使 参考链接:https://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F&Q_ID=149676&cid=1032

https://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150511&cid=1032

网友C:
不是很懂,还是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