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没有交流电如何硬件调试PLC

楼主(2017-04-18):
我是新手,正打算学习PLC,目前已购买一台三菱的想硬件调试。可是家里没有交流电,外部电路需要怎么连接呢?我怎么样才能硬件调试。谢谢

网友A:
什么叫做家里没有交流电?家用电本来就是AC220V的,如果你的plc输入电流也是220V的,那么就很好办了,买一条插头线,最便宜的,台式电脑的电源线,市场上大把的吧,把它剥开,L,N分别接在PLC的L,N上即可

网友B:
749840+05+090+9+9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