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es2的plc有触摸屏怎么用pc在线监控啊

楼主(2017-04-18):
台达的es2的plc有触摸屏怎么用pc在线监控啊,台达plc只有一个口的

网友A:
轮流用这个口吧,别多想了,

还有个办法就是通过触摸屏485口

网友B(2017-06-07):
有触摸屏的编程线连电脑,ES2程序通讯传输选择USB,再线上模式

网友C:
不是可以用485吗,或者触摸屏用485

网友D:
    用屏的穿透功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