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机型选择的基本原则

楼主(2017-04-18):
PLC的联网

PLC的联网方式分为PLC与计算机联网和PLC之间干日互联网两种。与计算机联网时可采取RS.232C接口直接连接、RS-422+RS-232C/422转换适配器连接、调制解调通信连接等方式;一台计算机与多台PLC联网时,可通过采用通信处理器、网络适配器等方式进行连接,连接介质为烈绞线或光缆;PLC之间互联时可通过专用通信电缆直接连接、通信板卡或模块+数据线连接等方式,
相对于自动控制系统的性能,只是在前面几项比较接近H不易选择时,才考虑价格因素,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在实际选型过程中,往往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不…定要考虑以上所有方面,但其中有些项是必须考虑的,而存在的问题也必须通过其他替代方式加以解决。
整体式PLC一般用于系统工艺过程较为固定的小型控制系统中,而模块式PLC一般片j于较复杂的系统和环境条件较差(维修量大)的场合。集巾式PLC不需要设置驱动远程I/O硬件,系统反应快,成本低。大型系统因为它们的装臂分布范围广,经常采用远程I/O式。多台联网的分布式适用于多台设备分别独立控制且相互联系的场合。
PLC的扫描工作方式引起的延迟可达2~3个扫描周期。然而对于某些个别场合,可选用具有高速I/O处理功能指令的PLC和中断输入模块的PLC等。对于可靠性要求很高的系统,应考虑是否采用冗余控制系统或热备用系统。
在设计过程中需要根据PLC的特点,以程序形式来体现其控制功能.可按照以下几个步
骤进行:
①确定控制对象和控制范围。分析控制对象、控制过程和控制要求,了解工艺流程,确定控制系统应实现的所有功能和控制指针。控制对象确定后,需要进一步明确哪些操作应由PLC来控制,哪些操作适宜于手动控制;详细了解被控对象的控制要求,确定必须完成的动作及完成的顺序,归纳出工作循环和状态流程图。
②在选择机型前,虑先对控制对象从以__卜.几个方面进行估计。
● 多少个开关量输入,电压分别是多少。
● 多少个开关量输出,输出功率为多大。
● 多少个模拟量I/0。
● 系统有什么特殊要求,如远程I/0、高速计数、实时性、网络通信等。
根据生产工艺要求,分析被控对象的复杂程度,进行I/O点数和I/O点的类型(数字量、模拟量等)统计,列出清单。适当进行内存容量的估计,确定适当的冒有余量而不浪费资源的机型(小、中、大型机器),并且结合市场情况,考察PLC生产厂家的产品及其售后服务、技术支持、网络通信、空压机配件供应等综合情况,选定性价比较高的PLC机型。这样,借助于各公司的PLC产品样本就可以选择相应的机型。
对于同样的控制系统的设计,可以用任何同样级别的PLC米完成。如果选用不熟悉或没有应用实绩的PLC,需要做大量的技术调研和学习过程,必将延长设计周期。特别是初次应用PLC设计控制系统时,PLC的选型是一个关键问题。根据控制系统的规模和控制要求选择PLC的控制规模,避免造成太多的硬件资源的浪费。充分、合理利用软、硬件资源的方法有:
①不参与控制循环或在循环前已经投入的指令可不接入PLC。
②多重指令控制一个任务时,可先在PLC外部将它们并联后再接入一个输入点。
⑧尽量利用PLC内部的功能软元件。充分调用中问状态,使程序具有完整连贯性,易于开发;同时也减少了硬件投入,降低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