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显示屏是如何与PLC通讯的呢?

楼主(2017-04-19):
        MODBUS显示屏是如何与PLC通讯的呢?当PLC通过RS485接口与MODBUS显示屏交换数据时,我们具体应该从那个“层”来理解它呢?如何让PLC将所要显示的数据显示在LED显示屏上呢?

      就拿下面的图片:

      当初我们学习网络七层协议时,老师的讲课相信大家还记得,我们好像听懂了,时间长了又好像忘记了。其实这些问题我得从底层的数据格式开始说起了,任何“设备”的处理都是0、1格式,是的,确实时的,我们将MODBUS协议中的规定来举例:

下述例子为请求从机设备17 中一组10 个线圈为强制状态,起始线圈为20 (则寻址地址为19 或13H),查询的数据
为2 个字节,CD01H (二进制11001101 0000 0001) 相应线圈的二进制位排列如下:
Bit: 1 1 0 0 1 1 0 1 0 0 0 0 0 0 0 1
Coll: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 - - - - - - 29 28
传送的第一个字节CDH 对应线圈为27-20, LSB 对应线圈20,传送的第二个字节为01H,对应的线圈为29-28,
LSB 为继圈28,其余未使用的位均填“0”。
QUERY
Field Name
Slave Address
Function
Coil Address Hi
Coil Address Lo
Quantity of Coils Hi
Quantity of Coils Lo
Byte Count
Force Data Hi (Coils 27-20)
Force Data Lo (Coils 29-28)
Error Check (LRC or CRC)
Example
(Hex)
0F
0A
CD

大家可以看到数据的格式,当我们把寄存器的数据传输给LED屏后,LED屏就可以正确显示相应的数据了!

网友A:
欢迎大家技术交流和指正提升。

网友B:
有点高深  希望来电基础的资料 讲解下。

网友A:
把你的邮箱给我,我发MODBUS显示屏的视频给你。我的邮箱13654984@qq.com

发邮件给我也可以,我会回复你们的!

网友C(2017-07-21):
CLD系列LED工业通讯屏(gzctr)以及CLV系列LCD工业电视屏(画面尺寸在32吋-----80吋)专业满足各大主流自动化厂商的PLC通讯对接的用户需求,可以支持现场总线协议(例如:Profibus-DP  / CC-link / Modbus ),也可以直接支持工业以太网协议(例如:Profinet  / EtherNet/IP  / Modbus TCP),LED工业通讯屏与LCD工业电视屏的画面组态与触摸屏组态软件操作方法与习惯完全一致,通讯编程简单轻松快捷,PLC只需把CPU I/O数据区地址与显示屏的显示缓冲区数据地址一一对应就可以,刷新PLC I/O数据区数据,即自动同步刷新显示屏的显示内容,显示的具体控制操作由显示屏自行完成,大大减轻CPU的编程负担,只要懂得PLC基本编程技能的工程师都可以轻松搞定。
举例说明:
PLC选型:西门子 CPU315-2DP     编程软件:TIAPortal(博途) V13
LED屏选型: CLD-Bus-DP系列      画面组态软件:CLD-VS2012(驷骏精密)
Profibus-DP总线通讯
第一步:将LED屏的设备GSD文件用博途软件导入Profibus-DP网络组态;
第二步:用画面组态软件CLD-VS2012组态好LED屏显示画面,定义变量类型与变量地址;
第三步:设定好显示屏的DP从站地址,在CPU里分配一块DB数据块地址与显示屏组态软件组态的变量地址一一对应;
第四步:PLC CPU刷新DB数据块的显示数据,则显示屏的显示内容自动同步刷新。

网友A(2018-03-03):
LED控制卡,可按客户要求定制!

网友D(2019-05-26):
各种工业参数LED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