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控宏指令无效的问题

楼主(2017-04-19):
    为了在切换画面的时候同时修改位指令,或者在某一位指令修改的时候,同时修改其他几个位的值,我考虑用宏指令功能。就是给一个画面切换按钮,增加宏指令,对某一位置1,但实际上,宏指令根本没有运行...之前的宏指令也已经编译成功,但就是不运行...

各位大神们帮忙想想是什么问题,改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具体宏指令就是给 LB0设置变量值为a,然后程序就是一句  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