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指令问题

楼主(2017-04-19):
DEZCP D1 D2 D3 M1 ,PLC型号 FX3G不支持改指令,在fx2n就支持,这是为啥呢

网友A:
因为什么都支持的话,FX3U卖给谁去呢?

网友B:
3G相对于3U是简易版的,去掉了很多功能

网友C:
三菱也是很奇怪,很多指令不同的PLC都不能兼容的,用的时候要仔细阅读手册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