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的选型要素

楼主(2017-04-19):
1、传感器的准确度等级选择 称重传感器的准确度等级包括传感器的非线性、蠕变、重复性、滞后、灵敏度等技术指标,在选用的时候不应该盲目追求高等级的传感器,应该考虑电子衡的准确度等级和成本。一般情况下,选用传感器的总精度为非线性、不重复性和滞后三项指标的之和的均方根值略高于秤的精度。
2、各种类型传感器的使用范围 称重传感器形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称重的类型和安装空间,保证安装合适,称重安全可靠;另一方面要考虑厂家的建议。对于称重传感器制造厂家来讲,它一般规定了传感器的受力情况、性能指标、安装形式、结构形式、弹性体的材质等。
3、使用环境 称重传感器实际上是一种将质量信号转换成可测量的电信号输出装置。用传感器首先要考虑传感器所处的实际工作环境,这点对于正确选用传感器至关重要,它关系到传感器能否正常工作以及它的安全和使用寿命,乃至整个衡器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一般情况下,高温环境对传感器造成涂覆材料融化、焊点开化、弹性体内应力发生结构变化等问题;粉尘、潮湿对传感器造成短路的影响;在腐蚀性较高的环境下会造成传感器弹性体受损或产生短路现象;电磁场对传感器输出会产生干扰。

网友A(2018-11-16):
冒昧问一下,蚌埠的传感器在质量上处于国内什么水平?

网友B(2019-05-28):
值得学习非常不错

网友C(2025-09-11):
一般情况下,游泳池设备高温环境对传感器造成涂覆材料融化、焊点开化、弹性体内应力发生结构变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