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型电动机起动方法之比较

楼主(2017-04-19):
一、概述

  中高压(3-10KV)电动机的容量都比较大,一般都在200KW以上。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进行程的加快许多行业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大,其生产设备的驱动电机也越来越大,如在钢铁、化工行业,10000KW以上电动机的使用已越来越多。

  随着超大型电机(10000KW—50000KW)的较多使用,以上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抽水蓄能电站一般都有几台4万~30万KW的发电电动机。根据我国的近期发展规划,千万吨级的钢铁公司和百万吨级的乙烯项目都有十几个。要上的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也很多。如果再加上其它行业的情况,超大型高压电动机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因此超大电机的起动问题便被提到日程上来。

  过去,超大型电机应用不多,研究它的起动方法的人也较少,对于超大型电机,减压起动的一些缺点变得突出起来,因此减压起动应用于10000kW~20000kW电机较多,电机再大则用此法较少;对于20000kW以上的超大型电动机,如要软起动则只有花高价购买高压变频器,由于其价格昂贵,人们常常舍弃软起动而采用独立变压器直接

  全压起动,这是在权衡各方面情况之后所做出的不得已选择,并非优选之法,因为直接全压起动的危害性对超大型电机变得更加突出。

二、电动机直接全压起动的危害性及软起动好处

  1. 对电网的影响

  ①起动的大电流对电网的冲击几乎类似于三相短路对电网的冲击,常常会引发功率振荡,使电网失去稳定。

  ②起动电流中含有大量的高次谐波,会与电网电路参数引起高频谐振,造成继电保护误动作、自动控制失灵等故障。

  2. 伤害电机绝缘,降低电机寿命

  ①大电流产生的焦耳热反复作用于导线外绝缘,使绝缘加速老化、寿命降低。

  ②大电流产生的机械力使导线相互摩擦,降低绝缘寿命。

  ③高压开关合闸时触头的抖动现象会在电机定子绕组上产生操作过电压。

  3. 电动力对电机的伤害

  大电流在电机定子线圈和转子鼠笼条上产生很大的冲击力,会造成夹紧松动、线圈变形、鼠笼条断裂等故障。

  4.对机械设备的伤害

  全压直接起动时的起动转矩大约为额定转矩的2倍,这么大的力矩突然加在静止的机械设备上,会加速齿轮磨损甚至打齿、加速皮带磨损甚至拉断皮带、加速风叶疲劳甚至折断风叶等等。

  当采用减压起动时,上述危害只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当采用软起动时,上述危害几乎完全消失;独立变压器供电方式直接起动只能在电网电压波动方面有所缓解,而其它方面的危害都照样存在。

  超大型电动机的价值都很高,在生产中也都起着核心作用。它的一点故障便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对它采用完善的保护是非常必要的。

三、几种起动方法之比较

  ⒈ 自耦变压器减压起动

  I.起动时电机接于自藕变压器低压侧。因此自藕变一次电流较小,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线路压降,减小对其它设备的影响。

  但存在如下缺点:

  ① 冲击方面:在起动过程中,电压有2~3次切换,所以转矩会有2~3次突变,这对较精密的机械设备是非常不利的;在电气方面,如果自藕变变比较高对电网的冲击也较大。

  ② 可靠性方面:在切换时由于电流还比较大,因而在自耦变压器绕组上会产生感应过电压,有时会伤及绕组绝缘,降低使用寿命。

  这种方法常在10000~20000kW电机上用,电机再大时已很少应用。

  II.降补式减压起动

  所谓降补减压起动方式就是传统的自藕变压器减压起动,并在自藕变压器的二次侧增加了输出容性电流的高压电力电容器,它是为了解决小容量电网起动较大电机的情况,使电机起动时的感性电流较少地流入电网。但是该方法并不能减少电机本身的起动电流,起动电流对电机及负载的冲击依然很大(比如在某例中,电机回路的起动电流为4.8Ie)。

  采用电容器来减小流入电网的感性电流是众所周知的方法,用于电动机的起动还存在下述几个笔者所担心的问题:

  ①电机起动时电流突变中的高次谐波会影响电容器的寿命。

  ②电容器合闸时会产生很大的涌流,致使这种方法不适于频繁起动。

  ③起动过程中如因事故跳闸,则可能发生电机振荡现象,严重危及机械设备的安全。

  ④当电机起动接近结束时电流会下降,此时要及时切除电容器,否则会有过补偿发生,这样会使电压波动率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