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wifi监控式PLC

楼主(2017-04-19):
大连德嘉工控设备有限公司最新出品的W07型PLC,它只要用网线连接一个wifi路由器,就可以在现场直接用手机浏览器操控

楼主:
由于智能手机的普遍应用,使每个人都具有了可操作终端,如果用手机替代触摸屏,就能实现移动监视、移动操作,而且是人手一屏,大家拥挤到一台触摸屏上的尴尬情况将不复存在。大连德嘉最新推出了带有手机监控的PLC,只要将它与wifi路由器用网线相连,所有操作人员的手机就可通过wifi使用浏览器进行直接监控,而且由于使用浏览器的方式,就避免了需要安装手机APP的麻烦,因为所有的手机都有浏览器,不用做任何工作就可以进行监控。

网友A:
这个好像能实现吧,不是很大的问题

网友B(2017-12-14):
由于智能手机的普遍应用,使每个人都具有了可操作终端,如果用手机替代触摸屏,就能实现移动监视、移动操作,而且是人手一屏,大家拥挤到一台触摸屏上的尴尬情况将不复存在  大大的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