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气缸的联动

楼主(2017-04-19):
如何用继电器实现气缸联动

网友A:
用继电器实现联动的话,根据你逻辑复杂程度,逻辑复杂的话,用的继电器就比较多,而且还有的继电器还需要用到几对常开或者常闭点,就算实现了,后期维护也较困难,还不如用一个国产点数少的PLC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