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起动

楼主(2017-04-20):
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起动

1.转子回路串接电阻起动。

绕线式三相异步电动机可以在转子回路中串入电阻进行起动,这样就减小了起动电流。一般采用起动变阻器起动,起动时全部电阻串入转子电路中,随着电动机转速逐渐加快,利用控制器逐级切除起动电阻,最后将全部起动电阻从转子电路中切除。

2.转子回路串接频敏变阻器起动。

频敏变阻器的电阻随线圈中所通过的电流频率而变。起动时,转差率S=1,转子电流(即频敏电阻线圈通过的电流)频率最高,等于电源频率。因此,频敏变阻器的电阻最大,这就相当于起动时在转子回路中串接一个较大电阻,从而使起动电流减小。随着电动机转速的加快转差率 S逐渐减小,转子电流频率逐渐降低,频敏变阻器电阻也逐渐减小,最后把电动机的转子绕组短接,频敏变阻器从转子电路中切除。

采用频敏变阻器起动,具有起动平滑、操作简便、运行可靠、成本低廉等优点,因此在绕线式电动机中应用较广。

六、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旋转方向与旋转磁场的旋转方向一致,而旋转磁场的旋转方向取决于三相电流的相序。因此,要改变电动机的旋转方向,必须改变三相交流电的相序。实际上,只要将接到电源的任意二根联线对调即可。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正、反转方法:任意调换电源的两根进线,电动机反转。

为此,只要用两个交流接触器就能满足这一要求,当正转接触器KMI工作时,电动机正转;当反转接KM2工作时,由于调换了两根电源线,所以电动机反转。

如果两个接触器同时工作,那么将有两根电源线通过它们的主触头而使电源短路。所以对正反转控制线路最根本的要求是:必须保证两个接触器不能同时工作。这种在同一时间里两个接触器只允许一个工作的控制作用称为联锁或互锁。

在图(a)所示的控制电路中,正转接触器KM1的一个常闭辅助触头串接在反转接触器KM2的线圈电路中,而反转接触器的一个常闭辅助触头串接在正转接触器的线圈电路中。这两个常闭触头称为联锁触头。这样一来,当按下正转起动按钮SB1时,正转接触器线圈通电,主触头KM1闭合,电动机正转。与此同时,联锁触头断开了反转接触器KM2的线圈电路。因此,即使误按反转起动按钮SB2,反转接触器也不能动作。

但是这种控制电路有个缺点,就是在正转过程中要求反转,必须先按停止按钮SB3,让联锁触头KM1闭合后,才能按反转起动按钮使电动机反转。这给操作带来不便。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生产中常采用复式按钮和触头联锁的控制电路。

在图(b)中,当电动机正转时,按下反转起动按钮SB2,它的常闭触头断开,使正转接触器线圈KM1断电,主触头KM1断开。与此同时,串接在反转控制电路中的常闭触头KM1恢复闭合,反转接触器线圈KM2通电并自锁,电动机便反转。同时,串接在正转控制电路中的常闭触头KM2断开,起联锁保护作用。

七、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

在生产中,有时要求异步电动机在不改变负载的情况下转速能够调节,称为异步电动机的调速。

根据公式可得:

由上式可知,改变电动机的转速有三种方案,即改变电源频率f、改变绕组的磁极对数P以及改变转差率S。

改变磁极对数调速,实际上是改变定子绕组的连接方法。电动机制造厂专门设计便于改接的定子绕组,制造出多速电动机。

改变转差率S的调速方法,只能在绕线式转子电动机中使用,在其转子电路中串入附加电阻,便可改变转差率。

改变电源频率调速,调速范围宽。具体方法有:

1.变频机组。变频机组作为一种变频电源,由一台直流电动机和一台交流发电机组成,用电动机拖动交流发电机发电,通过调节直流电动机的转速来改变交流发电机发电的频率,再把此可调频率的电流送给需调速的异步电动机,就可调节该异步电动机的转速。

2.交一直一交变频。交—直—交变频装置也是一种变频电源,它先将交流电通过整流电路变为直流电,再把此直流电送入逆变器变为频率可调的交流电,作为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的电源。

3.交一交变频。交一交变频,就是直接把50Hz交流电变为频率可调的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