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变频器散热方法

楼主(2017-04-20):
变频器工作中会产生发热情况,现介绍4种变频器散热方法的优劣。

一、增加金属密封箱体的散热径,使用强迫风冷风扇对金属密封箱体进行强迫散热。

缺点:生产成本高,维护困难,不能安装变频器。

二、增加设备控制系统元件的功率,(即扩大元件的容量,减少发热元件的发热量,缓解发热源与自身金属箱体的散热时间)

缺点:散热缓慢,体积大,不能安装变频器。

三、热管散热,将金属密封箱体中的发热元件贴紧箱体的热管一端,利用热管中的介质传递热量将热量传递到金属密封箱体的外面。

缺点:体积大,生产成本高,维护困难,使用环境温度要求高(必须在25℃以下,一般在矿井下使用)。

四、增加金属密封箱体的水道盘管,让水在水道经过的过程中将金属密封箱体的热量带走。

缺点:生产成本高,维护困难,经常更换大量冷却水。

网友A:
觉得最后一种方式有点不靠谱,要是出现水管爆裂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觉得最后一种方式有点不靠谱,要是出现水管爆裂怎么办?

其实现在最后一种水冷散热应用的也不少,效果很好。

网友C(2020-03-13):
引用 网友A:
觉得最后一种方式有点不靠谱,要是出现水管爆裂怎么办?

水管没这么容易爆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