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程序返回问题

楼主(2017-04-20):
怎么样才能使得在满足条件时,子程序才返回?

网友A:
在子程序使能端控制,使能端有效的前提下,子程序才返回,而且注意返回的数据最好采用局部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子程序使能端控制,使能端有效的前提下,子程序才返回,...

 先谢谢你的解答。但是,我用的是三菱FX1S的PLC,我在SRET指令前串联一个软元件作为条件,然而编译不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