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程序判断触摸屏与plc通讯故障

楼主(2017-04-20):
本人小白一枚,刚刚接触PLC,看到这个例子时,在PLC程序块中编程,让“PLC秒开关”每0.5秒反转,再用TON延时指令让"人机响应开关”1秒内没有动作就输出 人机通信失败, 因为人机通信异常后"人机响应开关”将不再会发生变化。这段程序怎么编写,没看懂,求高人指点,最好能有梯形图,谢谢了

通常方法是用心跳检测,定义一个bool,HMI固定频率将该点置位,PLC收到该点为ON信号后将其复位。若在一段时间内,比如5s内没有收到该点为ON的信号,则认为通许中断。

  plc把memory clock字节传到屏上,屏用脚本把这个字节的值赋值给另外的一个plc内的地址,然后plc内判断返回的字节两个扫描周期是否一样,如果一样说明通讯中断。

  举个例子,请看图,步骤如下:

1、在PLC里建立DB1数据块,里面设两个开关量“PLC秒开关”和"人机响应开关”,

  2、人机变量中连接这两个变量

  3、在人机“PLC秒开关”变量的属性----事件----数值变更中添加”取反位“,让”人机响应开关“变量随着“PLC秒开关”变化而变化。

  4、在PLC程序块中编程,让“PLC秒开关”每0.5秒反转,再用TON延时指令让"人机响应开关”1秒内没有动作就输出 人机通信失败, 因为人机通信异常后"人机响应开关”将不再会发生变化。

网友A:
不错,我也跟小白学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