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控制算法帮助

楼主(2017-04-20):
我们公司正在研发一设备,遇到问题请高人帮忙。

1、应用环境:滚筒绞车,由电机带动滚筒吊起或下放重物,工作模式类似吊车。

             由于在吊着重物下放时,我们的电机控制不了下放速度,所以我们用刹车控制下放速度,此时电机处于不工作状态(如果没有刹车则重物处于自由落体状态)。

             由主板向刹车输出0-5v电压,控制刹车力度大小,进而控制下放速度。

2、算法作用:我们通过操作给定一个下放速度,通过此算法实时计算出需要给刹车输出的电压大小,使下放的速度以给定速度稳定运行。

3、目前条件:滚筒接有编码器,滚筒转动一周编码器转动一周,通过485接口可以读出编码器当前数值,编码器转动一周的数据变化量是512。

             我们通过编码器的读数可以算出绞车下放速度,但如果要求计算速度快(例如100ms一个周期)时,我们的计算数值就不稳定了,1s时稳定,但1s反应太慢了。

4、算法要求:在绞车下放时,根据编码器实时读数,计算出需要给刹车输出的电压大小,使下放的速度以给定速度稳定运行。

             由于吊重物重量不确定,所以刹车力与下放速度目前没有固定的关系,所以此项需要考虑的。

5、关键点:  下放速度要稳定,如果控制不好可能会出现一放一顿等不稳定状态。

6、报酬:    报酬再议

网友A:
电机带动滚筒,用个减速机呗,起重机都是这么干的,靠控制刹车的下放速度,速度快了会晃吧。还是控制电机的速度通过减速机传动带动卷筒工作比较稳定吧。个人建议。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但我们原有设计也是控制电机的速度,但市面现有电机达不到我们的需求,受功率、体积限制,所以想了这么个办法。

网友B:
100吨的起重机也有用电机加减速机滑轮组的,你这什么东东啊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