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缆是如何制成的

楼主(2017-04-20):
流程如下:拉丝——绞丝——绝缘——火花——成缆(钢带)——护套——耐压试验——低压电缆成品包装

1.拉丝

一般进过来的铜杆都是7.00-8.00mm,拉丝机有连拉连退火一次成型的拉丝机,也有光拉丝的拉丝机然后再单独退火,现在拉丝机基本都是一次成型的。

拉丝拉丝模的配比顺序为:7.00-6.55-5.39-4.49-3.43-2.76-2.56-2.26-2.10-1.78.(推荐)

这套配模表是最快捷的,如需拉中间型号,只需将定径模换下即可。

拉丝机组和退火轮下都需有拉丝油,防止丝拉断和氧化。

2.绞丝

将拉好丝的线盘上到绞笼上,一般绞笼分四节,分别为8+12+16+25(框绞机),有的过紧压模(圆形),有的就是压型模(扇形,瓦型)

3.绝缘

低压电缆线的绝缘有聚氯乙烯绝缘,有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绝缘颜色都是调配好的,可直接出绝缘。交联聚乙烯本色是乳白色,加上色母可调配颜色。此处为质量控制点。

4.火花

为防止出绝缘时有破口,故在此设有火花机以检查线缆的质量问题。如有破口可发现及时修补。

5.成缆

将出好的绝缘线芯绞合到一起,圆形绝缘线芯不用考虑转型,只需将几根绝缘线芯留有的空隙填平,使绞合的半成品圆整。压型绝缘线芯要考虑转型问题,必须使绞合出来的线芯按规定形状合到一起,使其圆整。不带凯外层只需包裹一层PP带即可。如需缠钢带需缠一层塑带再缠钢带,可一道工序做完。

6.护套

将聚氯乙烯护套料填入料斗,经机身机头加温成合适温度挤出,将出好的低压电缆成品降温喷字,上轴。

7.耐压试验

低压耐压试验都是用3.5KV的电压,打压5分钟。

8.成品包装

将打好压的成品两头没护套的锯掉,封头,让后将头绑好,封上包装布,将耐压试验合格证订到轴侧。

截至到这里,一轴低压电缆就这么新鲜出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