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动机及其控制

楼主(2017-04-20):
直流电动机及其控制

直流电动机是将直流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的设备。它的优点是具有良好的调速性能和较大的起动转矩,因而广泛地应用于要求调速性能较高和较大起动转矩的生产机械。但直流电动机的制造工艺复杂,生产成本较高,维护较困难,可靠性较差。

一、直流电动机是如何工作的

直流电动机由定子和转子组成。定子的作用是在励磁绕组中通入直流电流励磁而产生磁场;转子的作用是通电后产生电磁转矩。

直流电源通电导线在磁场中会受到电磁力作用,其方向由左手定则确定。

二、直流电动机的构造

直流电动机主要由静止的定子和旋转的转子组成。

定子由主磁极、换向极、电刷装置和机座等组成。

转子由转子铁芯、转子绕组、换向器、轴和风扇等组成。

(一)定子

1.主磁极。主磁极的作用是产生主磁场。

2.机座。机座是各磁极间磁的通路,同时也是电机的机械支架。

3.换向极。两个相邻磁极间的小磁极叫做换向极,它的作用是用来产生附加磁场,用以减弱换向片与电刷之间的火花,避免烧蚀。

(二)转子

1.转子铁芯。转子铁芯有两个作用:一是用来安放转子绕组;二是作为电动机磁路的一部分。

2.转子绕组。转子绕组的主要作用是产生感应电动势并通过点流,使电动机实现机、电能量转换。

3.换向器。在转子轴的一端装有换向器,换向器由许多铜片组成,片与片之间用云母绝缘。

三、直流电动机的励磁方式

(一)直流他励电动机

在这种电动机中,励磁绕组与转子绕组没有电的联系,励磁电流是由另外的直流电源(如蓄电池组)供给的。

(二)直流并励电动机

在这种电动机中,励磁绕组与转子绕组并联。并励绕组两端电压就是转子绕组两端电压,其值较高,但励磁绕组用细导线制成,其匝数绕得很多,因此具有较大的电阻,使通过它的励磁电流较小。

(三)直流串励电动机

在这种电动机中,励磁绕组与转子绕阻串联。为使励磁绕组不引起过大的损耗和电压降,励磁绕组的电阻越小越好,所以串励绕组通常用较粗的导线绕制,其匝数也较少。

(四)直流复励电动机

在这种电动机中有两个励磁绕组,一个与转子绕组并联,称为并励绕组;另一个与转子绕组串联,称为串励绕组。电动机中的磁通由这两个绕组内的励磁电流共同产生。

四、电动机的主要技术数据

在直流电动机的铭牌上,标明的主要技术数据有下列几项:

(一)额定功率PN

额定功率是指电动机轴上输出的机械功率,它等于电动机额定电压UN与额定电流IN的乘积,再乘以电动机的额定效率ηN,,即PN=UN·IN·ηN,单位是WkW

(二)额定电压UN

额定电压是指在额定运行情况下,加在电动机上的输入电压,单位为V

(三)额定电流IN

额定电流是指在额定运行情况下,输给电动机的电流,单位是A

(四)额定转速nN

额定转速是指电动机在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和额定功率情况下运行时的电动机转速,r/min为单位。

(五)额定效率ηN

额定效率是电动机在额定运行时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之比的百分数,即:

(六)额定温升τN

额定温升指电动机的温度允许高出环境温度的最大允许值(我国规定环境最高温度为40℃)。 在一般电动机中绕组最易发热,所以铭牌上的温升是指电动绕组的最高温升。

例:一台直流电动机,其额定功率PN=160kW,额定电压UN=220V,额定效率ηN=90%,求该电动 机的输入功率及额定电流。

解:输入功率

因为P1=UN·IN, 所以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