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模拟量输入和输出数值不一样,求解!

楼主(2017-04-20):
弱弱问一个小问题,求助大家给解。

三菱FX2n系列PLC,要测量2个点模拟电压值分别为4.2~5.8V和11.2~14.8V,因为模拟量模块测量输入范围为0~10V,所以第二个点需要处理才可以输入模拟量模块,我欲缩小3倍后输入,通过模拟量模块输入和输出编程以后,显示的数值不是输入数值啊!求解!!

网友A:
可以通过PLC运算乘系数!

网友B:
电压到达14V你也敢接入PLC?PLC输入不是只能接受0-10V吗?这样玩不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到达14V你也敢接入PLC?PLC输入不是只能接受...

仔细看看,我已经说过处理好以后才输入的

网友C:
0-10V对应0-4000,自己数学四则运算即可

网友D:
VI- I+  V+前两个端子测量就是14v,VI- 跟V+测量才是模拟量电压输出。0~10V对应0~4000。

网友E:
缩小3倍是如何实现是通过集成电路或光耦还是串电阻?

网友F:
你这样处理得出的结果是非线性的,建议你还是接个转换表吧,这样效果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缩小3倍是如何实现是通过集成电路或光耦还是串电阻?

串电阻分压!影响大吗。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样处理得出的结果是非线性的,建议你还是接个转换表吧...

建议可以考虑,谢谢支持

网友G:
超过10V的按10V算,前提是不把模块干烧了

网友H:
PLC输入不是只能接受0-10V,哪怕过电压最多12V

网友I:
为什么不用个小形变压器耦合一下呢

网友J(2017-07-22):
这个资料很好,谢谢,下来看看!!!!!!!!!!!!!!!!!

网友K(2018-04-01):
14.8v缩小3倍后等于4.7v,模块读入值为3020*4.7/10=1419,如果想变成5.8v输出,就得用4000×5.8/10=2030,再用2030/1419=1.4倍,也就是用读出的寄存器数据乘以K14后,再除以K10,传输给输出寄存器即可得出5,8v电压。

网友L:
引用 网友K:
14.8v缩小3倍后等于4.7v,模块读入值为3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