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隔离变压器上有接地端子

楼主(2017-04-20):
隔离变压器的二次侧不是不允许接地吗?为什么有的隔离变压器上面有接地端子,谢谢各位前辈解答

网友A:
为什么不允许接地?隔离变压器的用途不同,根据用途决定是否接地。

一般情况隔离变压器二次要接地,比如控制电路。对地悬浮易引入干扰。

网友B:
隔离变压器接地与不接地,一般根据电路要求而定。例如欧洲人就喜欢接地,而且还特别喜欢将DC24V一端也接地。实际对于接地良好的地线来说,接地的确可以降低干扰,但是我们很多地线都是强地与弱地混接,此时强电系统的干扰会窜入弱电系统,从而导致整个系统不稳定:反正个人在欧洲发过来的设备,开机运行会发生莫名其妙的故障,将DC24V接地、控制变压器次级的接地均解除,发现设备运行特别稳定,运行到目前最长时间接近10年均没有发生那些莫名其妙的、查无可查的故障......

还有就是:行灯变压器好像规定次级不得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