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嵌入式版本图片显示

楼主(2017-04-20):
求助各位大神:

本人使用的昆仑通泰TPC1162Hi显示器,界面中装载了一个JPG的背景图片,但是当把工程下载到显示器后,显示器显示的背景图片模糊,求教??

网友A:
是不是分辨率太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分辨率太大的问题?????

如何匹配JPG图片和显示器的分辨率

网友B:
这个屏分辨率低,也是缺点。

网友C:
你可以选择文件较大的图片文件,不过这样显示图片的速度会慢下来,可以权衡一下速度与清晰度的关系!

网友D:
这个显示器分辨率低,于JPG图片不匹配!

网友E:
你转换成BMP格式的图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转换成BMP格式的图片试试。

 BMP格式太大,只能插入最多2MB图片

网友F:
这个是800*600的分辨率吧?PS改下图一点一点调吧

网友G:
你可以把图片的分辨率改小点,反应放到屏里本来就会变模糊的

网友H(2017-06-09):
分辨率太高了,换成.bmp格式

网友I(2017-08-28):
图片分辨率太低

网友J(2017-10-10):
分辨率不太匹配,改改也许能稍好些

网友K(2017-11-26):
没积分啊!!!!!!求分享,,怎么赚积分呢

网友J:
分辨率匹配不好

网友L(2023-10-14):
换个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