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科达科技伺服系统在数控机床上的应用

楼主(2017-04-20):
伺服系统在数控机床上的应用

前言

数控机床是数字控制工作母机的总称,是集现代精密机械设计与制造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自动控制技术、检测技术、电力电子与微电子技术、电机与新材料技术、液压与气动技术、光电技术等最新成就而构成的机电一体化的高级典型产品,作为加工制造业的工作母机,同时是兼备高精度、高柔性、高效率、高自动化特点于一身的现代化设备。数控机床是国防军工、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基础装备,它的应用遍及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是机械、电子、汽车、石化、建筑等部门的支柱产业,也是能源、交通、材料、通讯等基础产业现代化重要工具。

在国防、航天、航空、军工装备、舰船、空间技术、海洋等领域更是不可替代,甚至是成为必不可少的关键性设备。数控机床特别是高端数控机床体现了国家的经济与科学技术综合实力,具有战略地位,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影响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因此,各国都给予极大的重视,我国也毫不例外,历年都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持数控机床产业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技术水平发展还赶不上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特别是数控机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电一体化系统,涉及到许多技术领域,短期内很难由少数几个部门或单位完成如此艰巨的工作任务。

目前,伺服控制系统不仅在工农业生产以及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在许多高科技领域,如激光加工、机器人、数控机床、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办公自动化设备、卫星姿态控制、雷达和各种军用武器随动系统、柔性制造系统以及自动化生产线等领域中的应用也迅速发展。

伺服系统是自动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性能优劣直接决定与影响着自动控制系统的快速性、稳定性和精确性,机、电、液的组合成为目前工业自动化的主要技术基础。伺服控制系统用来精确地跟随或复现某个过程的反馈控制系统。在很多情况下,伺服系统专指被控制量(系统的输出量)是机械位移或位移速度、加速度的反馈控制系统,其作用是使输出的机械位移(或转角)准确地跟踪输入的位移(或转角)。伺服系统的结构组成和其他形式的反馈控制系统没有原则上的区别。伺服系统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控制命令要求,对信号进行变换、调控和功率放大等处理,使驱动装置输出的转矩、速度及位置都能灵活方便的控制。

1、数控机床控制方案设计

   (1)加工精度

精度是机床必须保证的一项性能指标。位置伺服控制系统的位置精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数控机床的加工精度。因此位置精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为了保证有足够的位置精度,一方面是正确选择系统中开环放大倍数的大小,另一方面是对位置检测元件提出精度的要求。因为在闭环控制系统中,对于检测元件本身的误差和被检测量的偏差是很难区分出来的,反馈检测元件的精度对系统的精度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数控机床的加工精度主要由检测系统的精度决定。位移检测系统能够测量的最小位移量称做分辨率。分辨率不仅取决于检测元件本身,也取决于测量线路。在设计数控机床、尤其是高精度或大中型数控机床时,必须精心选用检测元件。所选择的测量系统的分辨率或脉冲当量,一般要求比加工精度高一个数量级。总之,高精度的控制系统必须有高精度的检测元件作为保证。例如,数控机床中常用的直线感应同步器的精度已可达±0.0001mm,即0.1µm,灵敏度为0.05µm,重复精度0.2µm;而圆型感应同步器的精度可达0.5N,灵敏度0.05N,重复精度0.1N。

    (2)开环控制放大倍数

在典型的二阶系统中,阻尼系数x=1/2(KT)-½,速度稳态误差e(∞)=1/K,其中K为开环放大倍数,工程上多称作开环增益。显然,系统的开环放大倍数是影响伺服系统的静态、动态指标的重要参数之一。

一般情况下,数控机床伺服机构的放大倍数取为20~30(1/S)。通常把K<20范围的伺服系统称为低放大倍数或软伺服系统,多用于点位控制。而把K>20的系统称为高放大倍数或硬伺服系统,应用于轮廓加工系统。

假若为了不影响加工零件的表面粗糙度和精度,希望阶跃响应不产生振荡,即要求是取值大一些,开环放大倍数K就小一些;若从系统的快速性出发,希望x选择小一些,即希望开环放大倍数~增加些,同时K值的增大对系统的稳态精度也能有所提高。因此,对K值的选取是必需综合考虑的问题。换句话说,并非系统的放大倍数愈高愈好。当输入速度突变时,高放大倍数可能导致输出剧烈的变动,机械装置要受到较大的冲击,有的还可能引起系统的稳定性问题。这是因为在高阶系统中系统稳定性对K值有取值范围的要求。低放大倍数系统也有一定的优点,例如系统调整比较容易,结构简单,对扰动不敏感,加工的表面粗糙度好。

    (3)控制系统可靠性

数控机床是一种高精度、高效率的自动化设备,如果发生故障其损失就更大,所以提高数控机床的可靠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可靠度是评价可靠性的主要定量指标之一,其定义为:产品在规定条件下和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功能的概率。对数控机床来说,它的规定条件是指其环境条件、工作条件及工作方式等,例如温度、湿度、振动、电源、干扰强度和操作规程等。这里的功能主要指数控机床的使用功能,例如数控机床的各种机能,伺服性能等。

平均故障(失效)间隔时间(MTBF)是指发生故障经修理或更换零件还能继续工作的可修复设备或系统,从一次故障到下一次故障的平均时间,数控机床常用它作为可靠性的定量指标。由于数控装置采用微机后,其可靠性大大提高,所以伺服系统的可靠性就相对突出。它的故障主要来自伺服元件及机械传动部分。通常液压伺服系统的可靠性比电气伺服系统差,电磁阀、继电器等电磁元件的可靠性较差,应尽量用无接触点元件代替。

目前数控机床因受元件质量、工艺条件及费用等限制,其可靠性还不很高。为了使数控机床能得到工厂的欢迎,必须进一步提高其可靠性,从而提高其使用价值。在设计伺服系统时,必须按设计的技术要求和可靠性选择元器件,并按严格的测试检验进行筛选,在机械互锁装置等方面,必须给予密切注意,尽量减少因机械部件引起的故障。

    (4)调速范围

在数控机床的加工中,伺服系统为了同时满足高速快移和单步点动,要求进给驱动具有足够宽的调速范围。

单步点动作为一种辅助工作方式常常在工作台的调整中使用。伺服系统在低速情况下实现平稳进给,则要求速度必须大于“死区”范围。所谓“死区”指的是由于静摩擦力的存在使系统在很小的输入下,电机克服不了这摩擦力而不能转动。此外,还由于存在机械间隙,电机虽然转动,但拖板并不移动,这些现象也可用“死区”来表达。

设死区范围为a,则最低速度Vmin,应满足Vmin≥a,由于a≤dK,d为脉冲当量(mm/脉冲);K为开环放大倍数,则:

Vmin≥dK

若取d=0.01mm/脉冲,K=30×1/S,则最低速度

Vmin≥a=30×0.01mm/min=18mm/min

伺服系统最高速度的选择要考虑到机床的机械允许界限和实际加工要求,高速度固然能提高生产率,但对驱动要求也就更高。此外,从系统控制角度看也有一个检测与反馈的问题,尤其是在计算机控制系统中,必须考虑软件处理的时间是否足够。由

                                           fmax=fmax/d

式中:fmax为最高速度的脉冲频率,kHz;vmax为最高进给速度,mm/min;d为脉冲当量,mm。

又设D为调速范围,D=vmax/vmin,得

fmax=Dvmin/d=DKd/d=DK

则为最小的间隔时间tmin,即tmin=1/DK。显然,系统必须在tmin内通过硬件或软件完成位置检测与控制的操作。对最高速度而言,vmax的取值是受到tmin的约束。

一个较好的伺服系统,调速范围D往往可达到800~1000。当今最先进的水平是在脉冲当量d=1µm的条件下,进给速度从0~240m/min范围内连续可调。

2、数控机床硬件设计

    (1)运动控制卡

运动控制卡是一种上位控制单元,可以控制伺服电机,是基于PC总线,利用高性能微处理器(如DSP)及大规模可编程器件实现多个伺服电机的多轴协调控制的一种高性能的步进/伺服电机运动控制卡包括脉冲输出、脉冲计数、数字输入、数字输出、D/A输出等功能,它可以发出连续的、高频率的脉冲串,通过改变发出脉冲的频率来控制电机的速度,改变发出脉冲的数量来控制电机的位置,它的脉冲输出模式包括脉冲/方向、脉冲/脉冲方式。脉冲计数可用于编码器的位置反馈,提供机器准确的位置,纠正传动过程中产生的误差。数字输入/输出点可用于语限位、原点开关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中需要精确定位、定长的位置控制系统和基于PC的NC控制系统。具体就是将实现运动控制的底层软件和硬件集成在一起,使其具有伺服电机控制所需的各种速度、位置控制功能。这些功能能通过计算机方便地调用。

运动控制卡不仅要发送脉冲给电机驱动器,同时接受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还接受光栅尺反馈信号,进而控制伺服电机的转速。伺服驱动器既要与运动控制卡有数据线连接,其本身还要连接插座电源。

如果你的运动控制卡时比较好的卡,伺服刷新率可以达到要求,可以把编码器反馈直接接到运动控制卡,形成一个整体的闭环。若对对精度有很高的要求可以用双闭环,运动控制卡就是根据要求x-y平台运行的位置,控制电机运动到准确的位置。

    (2)PC总线

现有的放开式数控系统实现方案主要采用PC机和数控系统结合的方法,PC机作为上位机实现较为复杂的网络通信,人机交互等功能,数控系统作为下位机将上位机输入的运行参数经过处理交给执行部件执行,同时将检测系统的反馈信息上传给上位机实现实时监控,各个模块之间协调工作互不干扰,给系统升级带来了方便。

放开式系统动态控制器的核心是DSP,它具有运算速度快,支持复杂运动算法的特点,可以满足高精度运动控制的要求,因此,以DSP为核心的多轴动态控制卡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运动控制系统中,将多轴动态控制卡插在PC机扩展槽上,就可以组成高精度运动控制系统,位置反馈信号的采集、闭环控制计算及控制量的输出均由动态控制卡完成,极大的提高了运算速度和控制响应速度,将工控机的资源从烦琐的数据采集和计算中解决出来,从而可以更好的实施整个控制系统的管理。

    (3)驱动器

伺服驱动器是用来控制伺服电机的一种控制器,其作用类似于变频器作用于普通交流马达。目前主流的伺服驱动器均采用数字信号处理器(DSP)作为控制核心,可以实现比较复杂的控制算法,事项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功率器件普遍采用以智能功率模块(IPM)为核心设计的驱动电路,IPM内部集成了驱动电路,同时具有过电压、过电流、过热、欠压等故障检测保护电路,在主回路中还加入软启动电路,以减小启动过程对驱动器的冲击。功率驱动单元首先通过三相全桥整流电路对输入的三相电或者市电进行整流,得到相应的直流电。经过整流好的三相电或市电,再通过三相正弦PWM电压型逆变器变频来驱动三相永磁式同步交流伺服电机。功率驱动单元的整个过程可以简单的说就是AC-DC-AC的过程。整流单元(AC-DC)主要的拓扑电路是三相全桥不控整流电路。

伺服驱动器一般可以采用位置、速度和力矩三种控制方式,主要应用于高精度的定位系统,目前是传动技术的高端。编码器(encoder)是将信号或数据进行编制、转换为可用以通讯、传输和存储的信号形式的设备。

驱动器是一个驱动放大元件,只是把上位机(如运动控制卡)发来的一些信号进行放大,以致使电机可以运转起来。MAC系列运动控制卡是基于总线的电机运动控制卡。采用专用控制芯片为核心器件,输入输出信号均为光电隔离,可与各种类型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连接,驱动步进电机,构成高精度位置控制系统或调速系统。可与PC机构成主从式控制结构:PC机负责人机界面的管理和其它管理工作;而控制卡负责运动控制方面的所有细节。用户通过我们提供的动态链接库可方便快速的开发出自己需要的运动控制功能。图1所示为伺服驱动器结构图。

伺服驱动器结构图

3、伺服控制系统设计

机电一体化的伺服控制系统的结构,类型繁多,但从自动控制理论的角度来分析,伺服控制系统一般包括控制器,被控对象,执行环节,检测环节,比较环节等五部分。

    (1)比较环节

比较环节是将输入的指令信号与系统的反馈信号进行比较,以获得输出与输入间的偏差信号的环节,通常由专门的电路或计算机来实现。

    (2)控制器

控制器通常是计算机或PID控制电路,其主要任务是对比较元件输出的偏差信号进行变换处理,以控制执行元件按要求动作。

    (3)执行环节

执行环节的作用是按控制信号的要求,将输入的各种形式的能量转化成机械能,驱动被控对象工作。机电一体化系统中的执行元件一般指各种电机或液压,气动伺服机构等。

    (4)被控对象

机械参数量包括位移,速度,加速度,力,和力矩为被控对象。

    (5)检测环节

检测环节是指能够对输出进行测量并转换成比较环节所需要的量纲的装置,一般包括传感器和转换电路。

4、结论

对数控机床位置伺服系统所要求的伺服性能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系统稳定运行的可靠性指标,该研究结果可用于伺服数控系统的设计,也可用于现有数控机床的改造以提高其工作精度。本文设计的伺服控制系统性能优越保证了数控机床的运动平稳性及准确性。在运行效果上完全可以和进口伺服系统媲美,在性价比上具有较高的优越性。此设备向客户充分展示了伺服控制系统的优势,同时也提高了数控设备在市场上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