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布线巧支招常识装修电路问题大普及

楼主(2017-04-21):
电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家里也布满了电路。那么,对于家里的电路布线你知道吗?关于电路布线的小常识你又了解多少?和小编一起来学学电路布线小常识吧,拒绝做个电路小白哦!

房间配电设计说明

一、房间配电设计说明

1、需要单独设置专线的地方:

空调、厨房、电热器、卫生间取暖器、电热水器。

2、明确空开负荷量:

16A--实际控制在1500W内,普通照明没问题。

20A--实际控制在2000W内,一般电视音响足够,但微波炉加热水器有点悬

25A--实际控制在2000W内,空调适用3匹,

32A--实际控制在3000W内,空调适用4匹,

40A--实际控制在4500W内。

总结:入户总空气开关60A,照明10A,空调插座40A,其它的全用25A。

3、模块需求:

门铃、报警、宽频电视、宽带1根线、电话2根线、

电话线、电脑线尽量留2根,电话线也用电脑线代替。

4、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到,冰箱是需要配一个独立的低压开关的。

二、电线的选择

1、电路线径计算:

进户线10平方,照明线1.5平方,普通插座2.5平方,空调线4平方。

2、厨房、卫生间用电较多且功率大,所有插座及浴霸电线最好都用4平方的。

3、强电导线的选择

(1)绝缘良好的单股铜芯导线)

(2)电线最好都用熟胶线,耐腐蚀性强。

(3)劣质的铜芯尺寸往往比正规厂的尺寸小,而外包绝缘皮厚。

(4)真线外皮包得紧,用手搓外皮不会转动,假线外皮与铜导线会脱离。

(5)注意工长爱耍小聪明,买线也是好坏掺着买。

(6)火线“红色”,零线“黑色”,地线“黄色”或“蓝黄色”。

终端面板安装注意

三、终端面板安装注意

1、开关:底边距地宜为1300mm,不要装在门背后

空调的控制开关只能在电源端。在线路上是不允许加的。

2、插座:多多宜善;大功率电器如电烤箱等用16A插座;

通常插座底边距地宜为300mm。

挂壁空调插座底边高1900mm,电视机插座底边高650mm。

脱排插座底边高2100mm,厨房插座底边高950mm,

挂式消毒柜插座底边高1900mm,洗衣机插座底边高1000mm。

3、区隔:电源线及插座与电视线及插座的水平间距不应小于500mm。

四、墙面开槽、挖暗盒孔注意事项

1、房屋内的承重墙是不允许开槽的。

带有保温层的墙体在开槽之后,很容易在表面造成开裂。

在地面开槽,更要小心不能破坏楼板,给楼下的住户造成麻烦。

插座或者开关很难紧靠墙角,那里通常都是钢筋水泥浇筑的,不能刨槽。

承重墙上如需安装暗盒,可以打掉批荡层,不能破坏内面钢筋结构。

2、各种电路,都应该分开开槽走线,相互间不破坏。

3、线槽应该横平竖直。这是为了以后电路检修知道埋的电管位置。

4、吊灯自重3kg以上,先在顶板装后置埋件,再将灯具固定上。

严禁装在木楔木砖上。

五、电线穿线、接线

1、应该等到PVC管安装好后,再统一穿电线。

现在工人都是边穿电线边接管,很难保证以后电线可以顺利的更换。

2、同一回路电线应穿入同一根管内,但管内总根数不应超过4根。

管内导线的总截面积不应超过管内径截面积的40%。

3、穿入配管导线的接头应设在接线盒内,线头要留有余量150毫米。

4、接线应该是先进行涮锡,然后再用胶布缠绕7圈,绝缘带包缠应均匀紧密。

5、管内穿线应分色。火线红色,零线兰色或黑色,接地线为黄相间双色线。

6、面向插座,上零下火或左零右火,接地为2.5平方的双色软线。

7、连接开关、螺口灯具时,应该相线先接开关。

8、有的装修公司不穿地线(用4分管,地线根本穿不进去),绝对危险。

对于金属外壳的电器来讲,一旦漏电,谁碰到谁就是地线。

9、电暖器安装不得使用普通插座,不得直接装在可燃构件上。

10、卫生间插座安装防溅盒。

11、在走线的位置作出标记。开槽埋线后,封墙前,拍照片留证(特别是厨卫)。

完工后给出完整电路图,方便日后维修

六、插座数量的需求注意

1、门玄关:

电源插座1—2个,应对将来烘鞋机,或用电扇通风鞋柜。

门内侧欲留对讲器或门铃线口;门顶部欲留报警线口(烟感,红外报警线)。

2、大客厅:

电话线、电脑线、对讲器或门铃线

电视机的插座位置注意在电视机侧边,不是背后。

空调插座尽量移近将来的空调位置,免得看到过长的电源线不好看。

沙发边沿预留电话线口,电话旁预留插座以利于将来装子母机。

沙发周围插座共2个,对应饮水机、暖茶壶、落地灯等。

餐桌边缘或底下装2个电源接线口。以对应电饭锅、火锅、取暖器。

3、厨房间:

在不同部位预留插座,一定要稍有富余。

电源接口距地不得低于50cm,避免因潮湿造成短路。

抽油烟机插座1个,放在抽油烟机围板两侧距地2.15米处。

冰箱处1个,放在冰箱左侧距地1.3米处,以对应冰箱或微波炉。

料理台处3个,以对应消毒柜、微波炉,电饭煲等。

水槽上方1个,以对应电热水箱

水槽下方1个,以对应将来的净水器

门框上方1个,对应将来煤气报警器

4、卫生间:

插座装防溅盒,装在不易受到水浸泡的部位,如电热水器上侧。

面盆附近留下2~3个插座以对应电吹风、电水壶等。

面盆下的橱柜里面留一个。

坐便器旁边1个,以对应将来取暖及以后装卫洗丽。

镜前灯:可以留个线头,也可以留插座。

电话插座一定选在坐便器左右,否则就没有安装意义了。

5、卧室:

床头柜上方要安装5孔插线板带开关。

电话插座要预留在床头柜的上方或侧方。

床头墙壁安装2个带开关插座,对应台灯、手机充电、笔记本、电热毯等。

梳妆台上方预留带开关的插座,以对应梳妆灯、吹风机等

6、书房:

写字台上方安装五孔插座、电脑插座、电话插座等。

书架处预留1个插座,以对应落地台灯、咖啡机等。

写字台下方预留插座1-2个,以备电脑配套设备电源用。

7、阳台:

插座2个,对应洗衣机、烘干机。

照明灯光应设在不影响晾衣物的墙壁上

开关应装在与阳台门相联的室内,不应安装在阳台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