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30MR求助

楼主(2017-04-21):
FX1S-30MR这个型号的PLC,刚刚发现一种情况:全部灯都没有亮。也没有任何的反应,能不能修?那我换一个同型号的PLC,把原程序灌进去是不是就可以用了?

还有这个型号用什么软件编程?

网友A:
楼主先检测一下是否供电了(AC220V),正常供电后power灯是亮着的,如果外围接线没问题,还没灯亮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是你的PLC出故障了。换同样型号的PLC,程序直接导入就可以用的。编程软件用三菱GX develop 或是GX works2就可以了。安装完软件记得安装驱动,才可以使用的哦

网友B:
如果是PLC坏了用同型号的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C:
直接换一个试试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D:
灯都没亮,问题可能是前面线路供电处问题了,或者是PLC烧坏了保险等东西。如果前面线路没有问题是可以换新的上传程序使用的。

网友E:
先检查一下PLC的供电电源,再检查PLC的保险,电源板

网友F:
这个太老了,换3SA吧

网友G:
估计是保险烧了,拆开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H:
我都是用FX3GA替代了,最起码也是FX3SA:因为USB转串口驱动在W10不好弄

网友I:
先检查PLC电源,再PLC保险及电路板等是否正常。若无问题,再传新的程序看看!

网友J:
建议看看电源吧,电源灯都不亮

网友K:
测量输入电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L:
灯都没亮,如果PLC是新的,问题可能是前面线路220V供电的问题了。如果前面线路没有问题,是可以换新的上传程序使用的。

网友M:
先用万用表检查L,N之间有没有220伏电压,如果没有,那就是供电线路有问题,如果有,那就是plc里面的电源板出故障了,最大可能是短路造成保险丝烧了。换个同型号的上去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真是plc出问题,你也读不出来程序啊,自求多福吧😄

网友N:
1,如果是PLC坏了用同型号的替换就可以了

2,一个灯不亮是否没电了(AC220V),正常供电后power灯是亮着的

网友O:
电源指示灯都没有亮,说PLC没有通电或电源故障,用万用表是否有220V电压输入,再考虑下一步吧!

网友P:
检查供电吧,编程软件FP WIN GR

网友Q:
拿来给我修,站内信联系!

网友R:
保险电阻坏或开焊。输出24v短路。

网友S:
阿尔高曲儿群二阿斯蒂芬是v

网友T:
我同意14楼的说法,14楼说的对。

网友U:
如果电源没有问题的话,你的编程控制器是好的。把下面接线端子上的线全部拆下,再送电,看看灯是不是就亮了。如果灯亮了,你就检查下面接线端子上的线路吧。

网友V:
先查电源,不行就换一个PLC,然后导入程序,现在主流都是GXWORK编程

网友O:
回复内容:这位师傅说的很详细的了,照做就行了。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检测一下是否供电了(AC220V),正常供电后p...

网友W(2017-05-30):
上升https://shop182904866.taobao.com/

网友X(2017-07-04):
可以给它24V供电试试

网友Y:
里面应该有个保险看看是不是出问题了,如果不是那就不用修了

网友K(2019-07-06):
绝对是电源有问题了,不用查了。。。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