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主板质量的判断标准

楼主(2017-04-21):
    工控机的质量好坏基本取决于CPU、主板、接口配置等三部分,其中主板就像人的大脑一样,几乎起着决定性作用,那该如何判断工控机主板的好坏吗?

  工控机主板好坏的判断标准:

  标准一:主板用料

  电容,电感,主板上提供的电源开关按钮、Debug 灯这些都算是用料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主板上采用了双 BIOS 设计,就 算一个 BIOS 坏掉了,还有另一个备用(比如研华工控机、华北工控机等),这些用料上的区别都是值得注意的。各款主板的用料区别 :主板上的 CPU供电相数是一个重要指标,因为相数越多,一般来说就可以提供更高的供电功率,同时电流的供应也会更加平稳,电压波动较小,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供电相数越多,那肯定要使用的电感、电 容、Mosfets 管都是要更多的,花在这里的成本也会越高。

  一般来说,主板上的供电相数是能够很清晰的看到的,不过主板主板上提供的电源开关按钮、Debug 灯这些也算是用料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主板上采用了双 BIOS 设计,就算一个 BIOS 坏掉了,还有另一个备用,这些用料上的区别都是值得注意的。各款主板的用料区别 主板上的 CPU 供电相数是一个重要指标,因为相数越多,一般来说就可以提供更高的供电功率,同时 电流的供应也会更加平稳,电压波动较小,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供电相数越多,那肯定要使用的电感、电容、Mosfets 管都是要更多的,花在这里的成本也会越高。

  一般来说,主板上的供电相数是能够很清晰的看到的,不过主板所使用的电容、电感也有所不同,在实际的使用中,效能也会有所不同的。分辨每一种电容、电感的档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一篇很长的文章以及大量的图片很难说得清楚,因此只能通过简单的方法来识别了:好的产品在外观上也会更好,成本较低、 质量一般的产品,在外观方面也就不是很在意,因此,最简单的区分办法就是从外观来区分。从电容看很多时候,是否采用全固态电容成为了评判一款主板是否好主板的标准。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非绝对的,因为除了 CPU 供电单元等电流大、发热量高的部分,主板上其他部位使用固态电容其实并 非必要,不需要为了追求全固态电容的用料而选择一款价格更高的主板,除非价格差距不大,并且觉得物有所值。

  标准二:做工

  好的做工对于一款主板必不可少,粗糙的做工对一款主板将会是致命伤。 考察主板的做工, 应该更多的将目光放在具体的某块主板上, 因为做工这种东西不比用料、设计这些方面,因为问题出现在每款主板上的几率相等,你不会知道是否自己恰巧不小心买到了这样一款主板。所以,在买主板的时 候,对于自己拿到手的这块主板应该更注重检查细节部分。 主板CPU 、供电单元 、主板内存插槽部分 、主板磁盘接口部分、主板扩展插槽部分等细节部位需要大家仔细检查, 例如主板上的元件是否排列整齐, 在主板上的位置是否对正等等。

  标准三:易用性

  易用性即主板布局上使用是否简单轻松。PCI-E 插槽锁扣、 PCI-E 卡扣设计、SATA 接口、供电电源插槽等等的设计布局是否合理,长时间使用后是否会影响以后的使用等等。在主板的上布局上不是接口与扩展槽不是越多越好,而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因为多余的接口可能对于自己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