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毕业设计

楼主(2017-04-21):
选用的是台达es系列的plc,在接收信号后,需要把三相异步电机的降低到某一转速,怎么实现?

网友A:
调节变频器的频率,用PLC修改频率(可以通讯、模拟量)

网友B:
手册上基本都有,你得去实践尝试

网友C(2017-08-10):
最近在学习台达伺服控制,希望各位大佬发点伺服控制的程序

网友D(2017-12-15):
这个应该好实现吧,改变频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