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TGC65-ET不能下载

楼主(2017-04-21):
使用操作系统:WIN10 家庭版, x64-64位.

HMI型号:TGC65-ET(全新).

编辑软件:TWin 2.D3k

按照官网说的方法装了驱动还是不行, 原配的USB打印线连接笔记本;

不过有两次下载成功了,之后就不行了.  将拨码2置ON也不行.

希望大家多吐槽!!!!!! 谢了.

楼主:
自己回复:

因WIN10系统太先进,信捷驱动还没跟上,导致直接用RS232接口无法下载,经过多次尝试, 用拨码的方式最稳定,方法如下:

1 导出工程到U盘,只保留一个文件;

2 关掉电源,将2拨置ON;

3 插上USB,通电;

4 直接进入下载画面.安装完成后,关掉电源,拔掉USB.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