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BasicV10.5用什么软件仿真呢?

楼主(2017-04-21):
PLC小白,最近开始接触PLC,西门子的。为此重装了系统,安装了STEP7 basic v10.5,因为实验室没有PLC的硬件,所以在网上查到说PLCSIM这个可以仿真,但是这个软件是任意一个版本都可以仿真STEP7 basic v10.5写的程序吗?不是很懂。

装系统装软件伤透了心了。

网友A:
Step7 Basic软件用于编写S7-1200系列PLC的程序,要仿真S7-1200的程序,你需要符合以下2点:

1、S7-1200PLC的硬件版本4.0或以上。

2、PLCSIM V13 SP1或以上。

对于条件1,你的10.5版本是无法提供硬件版本为4.0的机型的。

因此,你需要安装Step7 Basic V13 SP1来选择硬件版本达到4.0的机型,然后通过PLCSIM V13 SP1来进行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ep7 Basic软件用于编写S7-1200系列P...

嗯嗯,我想具体问下。我现在在一个32位win7系统上装了Step7 Basic V10.5和Step7 Basic V10.5 SP2 和PLCSIM V54_SP5,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用?

如果不行,在win7 32 位系统上,S7-1200系列编程,需要装哪些呢?我没有PLC硬件,目前只想能够通过软件编程,并且能够在软件上仿真就可以了。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