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多个按钮实行多段速控制

楼主(2017-04-21):
假设

变频器有四个数字量输入来实现多段速功能,即能有16个段速

现在有八个按钮(有自保持功能,按一下通,再按一下断),一台电机,实现8个段速控制

工艺举例:

任意按下8个按钮中的任意一个,电机启动,并保持转速1运行

再按下其余7个按钮中的任意一个,电机变为转速2运行

再按下其余6个按钮中的任意两个按钮,电机变为转速4运行

任意按下已经被按下的四个按钮中的一个后,该按钮复位,电机变为转速3运行。

请问实现这种功能,必须用到PLC或者集成电路?如果不是必须,那么该用什么硬件来实现?

提前谢过各位大侠!

网友A:
这个只通过变频器没法实现

楼主:
哦,我也问过别的朋友,暂时也没想到不用PLC或单片机来实现它的办法。但总觉得这个功能很小,犯不着用PLC和单片机。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通过变频器没法实现

网友B:
暂时也没想到不用PLC或单片机来实现它的办法

楼主:
多谢多谢

引用 网友B:
暂时也没想到不用PLC或单片机来实现它的办法

网友C(2018-05-16):
译码器是不是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