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下载入显示器时上边显示有系统管理,怎样去除.

楼主(2017-04-21):
模拟运行时也有系统管理s

网友A:
有图片吗,正常应该没有的啊!上传截图看看

网友B:
AB 的资料比较少,不多见

网友C:
楼上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昆仑通态屏?AB?

网友D:
可以不显示,在属性里面设置。

网友E:
    无图无真像哟,搞什么呀 ?

网友F:
上图,里面图形你画的界面有上传就有吧?

网友G(2017-06-26):
在主控窗口的属性里,设置为没有菜单

网友H(2017-08-28):
在属性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