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H200HE-CPU42PLC程序会丢么

楼主(2017-04-22):
如图 ,断过电后触摸屏连接的数据全没有显示了,大神们看看PLC运行状态,PLC断过电后程序有没有丢失?

网友A:
通讯指示灯一直闪烁就说明PLC和触摸屏通讯良好,否则就没有正常通讯。

楼主:
谢谢,程序应该是没有丢吧?

引用 网友A:
通讯指示灯一直闪烁就说明PLC和触摸屏通讯良好,否则就...

网友B(2017-08-25):
程序丢了,可能你的有存储卡,所以上电又恢复程序了,但是参数丢了没地方恢复,需要你手动去触摸屏输入时序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