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容量比电机大,实际功率计算

楼主(2017-04-22):
  请问各位老师,我手头上的变频器额定输出功率是0.75kw的(电源输入电流是9.3A,输出电流4.5A)。但要控制的电机功率为150w。那么整套变频器系统的实际使用功率是多大。是220Vx9.3A=2046w?还是220x4.5=990w?还是150w?

网友A:
用电量不是算出来的,必须是计量表测量的结果。150W电机不可能运行在额定功率和始终是150W,是随负载变化的量。

电机实际耗电和变频器损耗的和就是实际消耗的电量。

楼主:
谢谢,用功率计能测实际消耗的电量吗?

网友A:
测量瞬时功率时用功率表。测量用电量,要用电度表。

楼主:
好的,谢谢。再请教老师一个问题。现在我的电箱中采用三相四线供电,但各相都接单相的负载,且每相负载的功率不相同,请问设备之间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三相电源接单相负载是供电的正常现象,三相不平衡只会增加零线电流,对供电无影响,对用电设备也无影响。前提是,要规范施工。比如零线截面和接头连接形式要负荷标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