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电动汽车低速抖动

楼主(2017-04-22):
纯电动汽车用,13.5KW的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在时速30-50之间会发生抖动,速度上去以后就正常,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问题应该驱动器上,功率模块与触发器件之间。有缺脉冲现象。高速时不觉得,低速现象就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应该驱动器上,功率模块与触发器件之间。有缺脉冲现象...

跟驱动器没有关系,因为换了一台电机就解决问题。问题的是,这是电机的哪个部位的问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