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流过的控制电流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4-22):
接触器就是一种继电器,继电器是所有间接或自动控制放大设备的总称,其中我们常说的继电器学名叫中间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的大功率版本,就是接触器。防晃电接触器原理和继电器完全一样,即我们接通和分断辅助线路的电源,事实上是接通和分断电磁铁(大多为电磁铁,但也有其他的比如翻转式的)的电源,实现控制开关闭合和断开。

    通俗点说,我们人用手去合电闸,电源是不是通了?然后我们只做了一个机械动作,就是把他合上,电流没有从我们这里流过,而接触器就是这样,为了方便不让我们用手去合闸,我们通过控制他的电磁铁,然后电磁铁吸引衔铁让接触点接触实现接通和分断。

    辅助接头就是电磁铁的线路,至于电源从那里得到无所谓,因为他只是一个电磁铁,可能只需要几十毫安电流就足够吸引上面的接触片了,而接触片的大小,就决定着接触器的容量。

网友A:
继电器与接触器最大区别在于接触器有灭弧能力,继电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