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无线控制电机

楼主(2017-04-22):
想要台达plc无线控制三相异步电机,应该怎么做?有梯形图更好。  跪求各位大佬

楼主:
求求各位大佬,学生毕设,新手不易

楼主:
求各位大佬给个意见啊,实在是不懂了

网友A:
给PLC的输出上加个遥控器,在电机的接触器或变频器侧加个接收就是最简单的遥控。

网友B:
无线控制电机与PLC有啥关系?电机起、停无线送出开关量信号,很简单。如果有PLC参与控制,需要传送多种信号,可通过无线RS232传送信号。

楼主:
嗯嗯,谢谢。我用的就是这种方法,遥控装置可以再淘宝买到。但是在plc输出加上遥控器,要怎么画梯形图。我的输入是传感器,是一个动合触点,当传感器动作,遥控器启动开关打开。那这个怎么在梯形图中表示

引用 网友A:
给PLC的输出上加个遥控器,在电机的接触器或变频器侧加...

楼主:
是啊,但毕设就是这么坑,老师说要有plc的参与

引用 网友B:
无线控制电机与PLC有啥关系?电机起、停无线送出开关量...

网友C(2017-05-25):
需要硬件具体资料和具体工作方式你说的台笼统

网友D(2017-08-07):
运用触摸屏和PLC完全可以搭一个。

我大一的时候做过。

用手机端,控制三相电机的启停、正反转、改变转速等。

如果想了解一下,欢迎加我QQ1649739144

网友E:
顶一下,有会的说一下,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F:
有没有人有台达伺服控制的教学视频呀,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