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iQ-R系列PLC模拟输出HOLD与CLEAR功能概述

楼主(2017-04-22):
三菱iQ-R系列PLC模拟输出HOLD与CLEAR功能概述
iQ-R系列三菱CPU模块的动作状态为RUN、STOP,或停止型出错时,设置是保持(HOLD)还是清除(CLEAR)已输出的模拟输出值。
HOLD/CLEAR设置可通过'CH1HOLD/CLEAR功能设置监视'(Un\G431)进行确认。
一、动作
   CPU模块的动作状态为RUN、STOP,停止型出错的情况下,根据模拟输出HOLD/CLEAR设置的状态与'CH1D/A转换允许/禁止
设置'(Un\G500)及'CH1输出允许/禁止标志'(Y1)的设置组合,模拟输出状态变为如下所示。
   1、普通输出模式时
    ┌────┬──────────────┬──────────────────┬──────┐
    │执行    │CH1D/A转换允许/禁止设置     │允许                                │禁止        │
    │状态    │(Un\G500)                   │                                    │            │
    │        ├──────────────┼───────────┬──────┼──────┤
    │        │CH1输出允许/禁止标志(Y1)    │允许                  │禁止        │允许或禁止  │
    │        ├──────────────┼───┬───────┼──────┼──────┤
    │        │模拟输出HOLD/CLEAR设置      │HOLD  │CLEAR         │HOLD或CLEAR │HOLD或CLEAR │
    ├────┴──────────────┼───┴───────┼──────┼──────┤
    │CPU模块 RUN时的模拟输出状态           │输出D/A转换后的数字值 │偏置值      │0V/0mA      │
    ├───────────────────┼───┬───────┼──────┼──────┤
    │CPU模块 STOP时的模拟输出状态          │保持  │偏置值        │偏置值*2    │0V/0mA      │
    ├───────────────────┼───┼───────┼──────┼──────┤
    │CPU模块 停止型出错时的模拟输出状态    │保持  │偏置值        │偏置值      │0V/0mA      │
    ├───────────────────┼───┼───────┼──────┼──────┤
    │看门狗定时器出错*1发生时的模拟输出状态│0V/0mA│0V/0mA        │0V/0mA      │0V/0mA      │
    └───────────────────┴───┴───────┴──────┴──────┘
    *1 由于D/A转换模块的硬件异常等,'模块READY'(X0)变为OFF,D/A转换模块的RUN LED显示熄灯状态。
       看门狗定时器出错发生时,'模块READY'(X0)变为OFF,D/A转换模块的RUN LED将熄灯。
    *2 在CPU模块处于STOP状态并且对于HOLD设置的通道将D/A转换允许/禁止设置设为D/A转换允许许(0)、将
       '动作条件设置请求'(Y9)置为OFF->ON->OFF的情况下,按下述所示进行动作。
        输出允许/禁止标志 OFF: 0V/0mA输出
        输出允许/禁止标志 OFF->ON: 偏置值输出

   2、波形输出模式时
    ┌────┬─────────┬────────────────────┬───┐
    │执行    │CH1D/A转换允许/禁 │允许                                    │禁止  │
    │状态    │止设置(Un\G500)   │                                        │      │
    │        ├─────────┼───────────────┬────┼───┤
    │        │CH1输出允许/禁止  │允许                          │禁止    │允许或│
    │        │标志(Y1)          │                              │        │禁止  │
    │        ├─────────┼───────┬───────┼────┼───┤
    │        │模拟输出HOLD/CLEAR│HOLD          │CLEAR         │HOLD或  │HOLD或│
    │        │设置              │              │              │CLEAR   │CLEAR │
    ├────┴─────────┼───────┴───────┼────┼───┤
    │CPU模块 RUN时的模拟输出状态 │输出中(波形数据)、停止中(*2)、│偏置值  │0V/0mA│
    │                            │暂停中(保持)                  │        │      │
    ├──────────────┼───────┬───────┼────┼───┤
    │CPU模块 STOP时的模拟输出状态│保持          │偏置值        │偏置值  │0V/0mA│
    ├──────────────┼───────┼───────┼────┼───┤
    │CPU模块 停止型出错时的模拟输│保持          │偏置值        │偏置值  │0V/0mA│
    │出状态                      │              │              │        │      │
    ├──────────────┼───────┼───────┼────┼───┤
    │看门狗定时器出错*1发生时的  │0V/0mA        │0V/0mA        │0V/0mA  │0V/0mA│
    │模拟输出状态                │              │              │        │      │
    └──────────────┴───────┴───────┴────┴───┘
    *1 由于D/A转换模块的硬件异常等,'模块READY'(X0)变为OFF、D/A转换模块的RUN LED显示熄灯状态。
       看门狗定时器出错发生时,'模块READY'(X0)变为OFF,D/A转换模块的RUN LED将熄灯。
    *2 在'CH1波形输出停止中输出选择'(Un\G524)中设置输出。

  3、同步普通输出模式时
    ┌────┬─────────┬────────────────────┬───┐
    │执行    │CH1D/A转换允许/禁 │             允许                       │ 禁止 │
    │状态    │止设置(Un\G500)   │                                        │      │
    │        ├─────────┼───────────────┬────┼───┤
    │        │CH1输出允许/禁止  │             允许             │禁止    │允许或│
    │        │标志(Y1)          │                              │        │禁止  │
    │        ├─────────┼───────┬───────┼────┼───┤
    │        │模拟输出HOLD/CLEAR│HOLD          │CLEAR         │HOLD或  │HOLD或│
    │        │设置              │              │              │CLEAR   │CLEAR │
    ├────┼─────────┼───────┴───────┼────┼───┤
    │外部供应│CPU模块 RUN时的模 │CH1同步数字值(Un\G9500)       │偏置值  │0V/0mA│
    │电源    │拟输出状态        │                              │        │      │
    │READY标 ├─────────┼───────┬───────┼────┼───┤
    │志(X7)  │CPU模块 STOP时的  │   保持       │偏置值        │偏置值*2│0V/0mA│
    │置为ON  │模拟输出状态      │              │              │        │      │
    │        ├─────────┼───────┼───────┼────┼───┤
    │        │CPU模块 停止型出错│   保持       │偏置值        │偏置值  │0V/0mA│
    │        │时的模拟输出状态  │              │              │        │      │
    ├────┴─────────┼───────┼───────┼────┼───┤
    │外部供应电源READY标志(X7)   │   0V/0mA     │  0V/0mA      │0V/0mA  │0V/0mA│
    │置为OFF                     │              │              │        │      │
    ├──────────────┼───────┼───────┼────┼───┤
    │看门狗定时器出错*1发生时的  │   0V/0mA     │  0V/0mA      │0V/0mA  │0V/0mA│
    │模拟输出状态                │              │              │        │      │
    └──────────────┴───────┴───────┴────┴───┘

二、设置方法:设置"模拟输出HOLD/CLEAR设置"为"HOLD"或为"CLEAR"。
三、注意事项:CPU模块的"出错时输出模式"对于D/A转换模块无效。

网友A:
iQ-R系列PLC,妥妥的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A:
iQ-R系列PLC,妥妥的土豪

的确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