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的使用

楼主(2017-04-22):
请教:

        一个运动控制系统上使用了2个台达的ASDA-A2-2030L,分别接2个电机ECMA-E11320ES和ECMA-C11020ES,从伺服的参数看为2KW三相220V主电源供电,但现场只有单相220V,不知是否能只用单相供电?需要做什么保护措施不?

谢谢!

网友A:
伺服驱动型号错了吧 哪有2030 2023吧

可以 伺服参数P2-65设为1000(防止报警)

网友B(2017-12-05):
学习到了,这些都是现场经验

网友C:
最近在学习伺服,希望学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