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PS电源可否带交流单项电机使用

楼主(2017-04-23):
大家好,最近有一个项目就是一台升降机0.75KW,总电源接在220V固定插座上,现在想用UPS电源替代固定插座,带动电机,是否可行?还有就是UPS电源选型应该多注意哪些点?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机用UPS没问题,正弦波或准正弦波都行。UPS的容量能满足启动就行,因负载不同,根据负载选吧!

网友B:
请各位大师来回答学习学习下

楼主(2017-06-18):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机用UPS没问题,正弦波或准正弦波都行。UP...